32个k型热电偶测温数据很不稳定

楼主(2008-02-28):
我在调试的一个项目,现场用32个k型热电偶测温,热电偶用补偿导线与温度变送器相连,输出1 - 5v
电压到plc模拟量模块输入端,现在出现plc采集的数据跳变非常大,数据很不稳定,没法使用,而用万用表测变送器的输出比较稳定,没有跳变的情况。
此变送器是非隔离的。
各位有经验的师兄看看有什么办法改善这个情况,加隔离端子是否有用。

网友A:
干扰啊,加隔离器看行不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干扰来源

网友C:
没有这方面经验,期待问题解决办法。

网友D:
干扰问题,用屏蔽电缆,做好接地,还不行再加隔离。

网友E:
怎么不直接到PLC  为什么经过温变?

网友F:
有变送器还要补偿导线干嘛

网友G:
pt100: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3-3 9:20:00
    有变送器还要补偿导线干嘛

当然要加补偿了,从传感器到变送器要加的啊

网友G:
要是你采用的是S7-300的CPU,可以考虑用专门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如7KF02,并且尽量加上信号隔离器或者配电器,这样能保证信号的稳定;要是你用的是S7-200系列的,建议你多实验一下,楼上几位的说法确实都可能,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用的是台达的PLC

网友H:
变送器的模拟信号改成电流试一下,如果传输过程有干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