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秤的调试

楼主(2008-02-28):
1、皮带秤安装要求说明配料皮带秤用于物料计量和流量控制使用,为保证其计量的准确性要求皮带秤运行平稳无震动,各输料组件运转灵活;同时皮带秤在输料时均匀承载,无偏载现象。因此特对配料皮带秤和计量皮带秤及计量组件的安装作如下要求:1.1配料皮带秤安装要求1.1.1:皮带秤的环境要求(1):皮带秤称安装时应远离风力、雨天、暴晒的环境(2):皮带秤称安装时应远离有震动源、腐蚀性气体、强磁场及大型电机设备干扰的场所1.1.2皮带固定要求(1):皮带秤在安装时要求不得与主皮带发生任何关系。(2):在安装时皮带秤应采用独立的安装支架或平台,安装支架或平台必须稳固及水平。(3):皮带秤安装时应保证横向和纵向水平。(4):皮带秤电机必须与皮带秤主体安装在同一平台上,严禁驱动电机采用独立安装支架,安装时应确保驱动电机与皮带秤主动滚筒传动轴保持良好的同轴度。(5):当皮带秤采用涡轮涡杆减速机时,在安装时要求涡杆水平安装,且在上端。1.1.2:皮带秤对供料设备的要求(1):当采用圆盘给料方式时,在圆盘卸料部应安装受料器,受料器的出料咀及安装应等同于拖拉式的下料咀的要求(2):当采用拖拉式给料时,下料咀要求处料高度可调同时最大调整高度应满足对料流的堆积要求。同时出料咀出料面应做成沿料流方向的斜面形状以便于大块物料的排除。(3):当采用拖拉式给料时,出料咀上部应设计安装闸板阀,以便于皮带秤的检修和调试。为保证皮带称计量运行的稳定性和精度,要求该闸板阀采用对开双闸板,闸板啮合线于皮带称输料方向一致。闸板的最大开度不小于出料咀有效出料截面。(4):料仓上端入料口应设置分料栅板或栅格,其单位下料口径不大于出料设备最小工作流量下的出料咀最小出料高度,以免发生料块阻塞下料咀。(5):当设备工作环境温度长期处于并点一下时,如果物料含水率足以使物料冻结成块状时,应该在料仓上采用取加热措施。1.1.3:皮带秤的空间位置皮带秤在安装时应满足以下空间位置要求:(1):皮带秤受料段纵向中心应与料仓下料料流中心线重合,料流自然堆积应均匀分布在皮带秤受料段中心线两侧,且按料流方向距受料段前后沿各保持5cm的距离,料流堆积高度不漫料。(2):当采用圆盘供料方式时,圆盘卸料落差不大于200mm,同时圆盘不于称体任何部位接触。当皮带秤没有采用收料设备时,应现场制作简易收料溜槽(该溜槽在安装时不得与皮带秤发生接触)。圆盘供料时要求料流集中,料流沿皮带秤送料方向断面不大于200mm,料流在皮带秤上的自然堆积前沿距受料段前沿各保持5cm的距离(3):当采用拖拉式给料方式时,下料咀不得与皮带接触,下端距皮带保留5mm或是2~3倍正常物料直径的距离。同时自然堆积的物料边缘距皮带边缘两侧均距离部小于3cm的距离,当采用裙边皮带时物料自然堆积的斜面于裙边的交线应低于裙边上缘至少1cm的距离(4):皮带秤下方距主皮带高度不低于300mm,并安装输料溜槽保证料流均匀分布在主皮带中心。(5):皮带秤安装适应预留适当的维修维护空间,以便于后期作业。1.2计量皮带秤安装要求1.2.1:皮带秤的环境要求(1):皮带秤称安装时应远离风力、雨天、暴晒的环境(2):皮带秤称安装时应远离有震动源、腐蚀性气体、强磁场及大型电机设备干扰的场所1.2.2:皮带秤安装处输料机机架要求(1):称体安装部位的输料机不得有伸缩,如接头或是纵梁拼接等可能造成输料机计量部伸缩现象的因素(2):整个称重域内拖辊和输送机机架应有足够的刚度,以使域内拖辊间的相对挠曲不超过0.4mm(3):安装称体的输料机倾角不大于18度。1.2.3:皮带秤安装位置要求(1):皮带秤应安装在输料机直线段(2):安装处为输料机的皮带张力和张力变化最小的部位,最好安装在靠近尾部的地点。当将称体安装在尾部时应距离装料点不小于5~9米,同时距离点料板不得小于3~5个拖辊间距。(3):当称体必须安装在凹形皮带附近时,则应保证称安装在输送机直线段并确保整个装料处称的前后至少个有四个拖辊于皮带紧密接触。(4):当称体必须安装在凸弧形曲线附近时,应确保装料点和称之间的皮带在垂直方向不应有弧形,弧形段必须在称量段拖辊之外6米或是5倍拖辊间距的地方。(5):当安装皮带秤的输料皮带上有移动卸料器时,应遵守“(3)”的要求,同时确保皮带始终皮带运行时器中心线和秤体中心线重合。(6):为保证称体计量准确,输料机上应只有一个装料点。(7):为保证计量精度,输料机输送料量应在20~120%Qmax范围内。1.2.4:皮带秤安装对输料皮带的要求(1):所有长度超过12米的皮带输送机均应加装恒定的张力或是拉紧装置(2):若长度小于12米的皮带输送机易受外部环境影响或是输送机上载荷不稳定,也应加装恒定的张力或是拉紧装置(3):皮带运行在输料机机架的纵向中心,无跑偏现象1.2.5:皮带秤安装对输料皮带拖辊的要求(1):拖辊的径向跳动、呈拖高度、槽型角的公差应在国标允许范围内。(2):程量系统选用的托辊和皮带输送机原有的托辊尺寸必须相同槽型角必须相同。(3):使用电子皮带称时,拖辊槽型角最好为20度。并用样板将称重域内拖辊槽型角进行调整,使之间隙不超过0.5mm。(4):用于输料机皮带中心导向的托辊,可安装在距称重段8个拖辊间距的地方。1.3 传感器及计量辊的安装要求一般情况下该系列秤重仪表配用2~4个秤重传感器,计量拖辊通过安装组件安装在传感器或计量称架上。安装应满足以下几点要求:1.3.1:传感器安装(1)    量采用两个传感器时,两个传感器承载点要求在同一水平面。(2)    量采用两个传感器时,两个传感器承载点联线要求与滚筒轴线平行(3)    计量采用单个传感器以悬挂方式进行计量时,要求该传感器处于称体中心线上并垂直安装(4)    当计量采用两个以上传感器时,除满足上述三条的相关要求外还要满足所有计量传感器称载点处于同一平面同时该平面于称体输料平面平行。(5)    计量传感器量程和应大于皮带秤输料最大流量下计量段物料重量的120%,同时使用多支传感器时个传感器量称应相同,性能指标一致。(6)    计量用传感器为径向承载型(如拉式、压式、柱式、轮辅式、桥式等)时,安装后和使用中应保证传感器纵向轴心和水平面秤垂直状态,同时仅承受计量皮带秤垂直载荷(7)    计量用传感器为剪切承载型(如悬臂梁式、箱式等)时,安装后和使用中应保证传感器承载面和水平面平行无倾斜现象,同时仅承受计量皮带秤垂直载荷。(8)    传感器在安装时应采用高强螺栓,并安装牢固无蠕动。(9)    传感器安装完后应妥善保管其合格证(10)满足传感器技术指标中对环境的其他要求1.3.2:配料皮带称重托辊的安装要求(1)    计量拖辊应满足处于计量段进出拖辊的中间,轴向中心线和以上两拖辊中心线均平行于传动滚筒轴向中心线。(2)    计量拖辊应平行于进出计量段的两个拖辊,同时径向中心与皮带秤中心线重合。(3)    计量拖辊安装时应高出进出拖辊2mm.(4)    计量拖辊应无轴向和径向的窜动和震动。1.3.3:计量皮带称重托辊的安装要求(1)计量皮带秤计量拖辊和进出机量称的首位托辊以计量称眼输料方向中心为中心等间距分布。(2):计量拖辊槽型中心与输料机其他拖辊槽型中心重合。(3):计量域拖辊应高出输送机其它托辊6mm.(4):计量拖辊应安装牢固无倾斜。(5):使用电子皮带称时,拖辊槽型角最好为20度。并用样板将称重域内拖辊槽型角进行调整,使之间隙不超过0.5mm。1.4 测速器件的安装要求该仪表可连接多种形式的测速传感器,如增量型光栅编码器、托辊式测速传感器、小车实测速传感器。但对于不同类型的计量称体,从便于安装角度考虑有所区别:配料皮带秤应采用增量型光栅编码器,计量皮带秤应采用后两种类型。因此安装式的要求也有所不同:1.4 .1配料皮带秤测速器件的安装(1):应安装在从动滚筒上,严禁安状态主动滚筒上(2):安装时应进行必要的防磕防砸装置且便于检查、拆卸维修(3):安装时必须保证编码器和安装滚筒输出周的同轴度(4):编码器和被测滚筒输出轴采用柔性连接,并保证同步灵活旋转(5):安装时应考虑到皮带涨紧对连接的同轴度的影响,安装架应方便调整,或做成同步移动型安装架1.4 .2计量皮带秤小车式测速器件的安装计量皮带秤测速器件的安装应遵循就近安装、运行无跳动、长期运行无粘脏的原则,以便于后期的施工和维护保养以及保证测量精度。(1)    测速小车应安装在回程皮带上面(2)    测速小车测

网友A(2008-12-19):
讲的很专业,不错。很有实际应用价值。

网友B:
不错,学习了。还我想请教,哪个厂家的电子皮带秤在实际运用得比较好、有关电子皮带秤标定的标准、方法以及相关标定的情况、如何进行挂码校验、平常的维护内容。我公司用的是徐州拉姆齐的,主要是用来计量入厂煤炭,但发现零漂太大,零点变化很大(当然安装、调试是厂家来的,因该符合他们的技术标准),皮带启、停几次零点就漂了。另外,对于入厂煤炭水分大,皮带沾煤如何准确计量,是不是经常要调整零点。

网友C:
很好。对提高企业计量维护人员安装调试专业水平有良好助益,如结合运行偏差进行调试则更有助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错,学习了。还我想请教,哪个厂家的电子皮带秤在实际运用得比较好、有关电子皮带秤标定的标准、方法以及相关标定的情况、如何进行挂码校验、平常的维护内容。我公司用的是徐州拉姆齐的,主要是用来计量入厂煤炭,但发现零漂太大,零点变化很大(当然安装、调试是厂家来的,因该符合他们的技术标准),皮带启、停几次零点就漂了。另外,对于入厂煤炭水分大,皮带沾煤如何准确计量,是不是经常要调整零点

好象有清料设备

就是防止皮带粘料的

网友E:
题目和内容不太一致,调试部分介绍得比较少,几乎没有,最好介绍一下理论校称和实物校称的具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