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C模拟量输出的指令问题

楼主(2008-02-28):
师傅们我要请教个问题,用PLC模拟量输出单元控制变频器对电机的调速,你们一般都用什么指令啊,要求线性无极调速,用递增指令还是二进制加法指令啊?知道的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的PLC?型号不同设置也不同.

楼主:
    师傅们我要请教个问题,用PLC模拟量输出单元控制变频器对电机的调速,你们一般都用什么指令啊,要求线性无极调速,用递增指令还是二进制加法指令啊?知道的请指导一下谢谢 。如果用递增指令最高只能到9999而无法到FFFF啊,如果用二进制加法指令那在被加数通道内放入#0000,在加数通道内放#0001,和放在模拟量单元通道内,假设各项设置值都正确,二进制加法指令被经过N次执行后其和是否能到FFFF呢?请高手指教一下我一时转不过弯来谢谢。
 回楼上的朋友我用的是欧姆龙的

网友A:
我问的是你用的是什么型号?是CPM2A还是CP1H或者其它别的型号。

楼主:
rashb   你好谢谢你 我用的是比较古老的CPM1A

楼主:
求你们了 急啊,鞠躬了.

网友A:
你用的模拟量单元是什么型号?每一种型号的精度都不同,但是随便哪种型号它的模拟量设置值都不可能到#FFFF,MAD01和MAD02只能设置到#FF,MAD11最高设置到#1770。可以通过数据比较来限制它的最大值,用递增指令和加法指令都可以。

楼主:
rashb  你好太感谢你了,你的指点太及时了我豁然开朗.我用的是CPM1A型PLC是原设备带的,由于设备改造要把原来的螺旋给料变成无极调速的我用变频器调速PLC控制 其实我还没有购买模拟量单元现在用其他设备上的模拟单元C200H-DA001型号暂时调试用可怎么也达不到最高转速,如果单独用变频器控制可以达到最高转速,我在模拟单元上没有设置限幅啊,我现在是试验阶段,我给你看一下我最简单的思路程序 望你多多指教再次感谢.
LD 0.00
OR 10.00
ANDNOT 0.01
OUT 10.00
LD 10.00
AND P_0_2s
ANDNOT 200.02
OUT 200.00
LD 200.00
@ADB(50) #0000 #0001 201
LD P_CY
OUT 200.02
END(01)
上面只是我的思路.

网友B:
如果你是用MAD01的,我倒是昨天刚试过,用CLC3指令就可以了,用人机输入一个数到PLC(这个数要带符号的BCD数),在PLC方面,你在上电初定入量程代码,及CLC3指令各参数,主要是偏移量,斜率,最大值,最小值,最后执行CLC3指令,注意,执行指令一定要在上电延时再执行

网友A:
想不通你用C200H-DA001跟CPM1A怎么连,你QQ号多少?

楼主:
rashb  你好我的QQ31325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