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的区别

楼主(2008-02-28):
请教各位前辈  最近对变频器更了解了一步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 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不知道有什么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还有斩波器是不是就是一种制动单元?谢谢大家给小弟指点迷津 不胜感激!

网友A:
就象电视和遥控一样的,多看看书,没人解答这么简单的问题

楼主:
可我找了好多书 没发现哪里有介绍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环节呀

网友B:
1、所谓“单元”就是一个相关内容部分,一个章节,一个环节;
2、制动单元,顾名思义,就是相关制动电路部分;
3、制动电阻,是制动单元的一个组成元件;
4、根据原理,制动单元包括:
(1)直流电压检测电路;
(2)由IGBT构成的驱动与开关电路;
(3)由制动电阻构成的制动能量消耗电路;
(4)制动单元电路,位于交-直-交变频器直流部;

网友C:
电阻是单元的能量消耗部分?

网友C:
制动的概念 
指电能从电机侧流到变频器侧(或供电电源侧),这时电机的转速高于同步转速. 
负载的能量分为动能和势能. 动能(由速度和重量确定其大小)随着物体的运动而累积。当动能减为零时,该事物就处在停止状态。 
机械抱闸装置的方法是用制动装置把物体动能转换为摩擦和能消耗掉。 
对于变频器,如果输出频率降低,电机转速将跟随频率同样降低。这时会产生制动过程. 由制动产生的功率将返回到变频器侧。这些功率可以用电阻发热消耗。 
 在用于提升类负载,在下降时, 能量(势能)也要返回到变频器(或电源)侧,进行制动. 
这种操作方法被称作"再生制动",而该方法可应用于变频器制动。 
在减速期间,产生的功率如果不通过热消耗的方法消耗掉,而是把能量返回送到变频器电源侧的方法叫做"功率返回再生方法"。在实际中,这种应用需要"能量回馈单元"选件。 
怎样提高制动能力? 
 为了用散热来消耗再生功率,需要在变频器侧安装制动电阻。 
为了改善制动能力,不能期望*增加变频器的容量来解决问题。请选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或"功率再生变换器"等选件来改善变频器的制动容量

楼主:
谢谢 刘志斌大哥详细的讲解帮我解决了困惑 也谢谢1知0.5解大哥让我学到了更多东西

网友D(2016-12-23):
8年了,翻出来这个老帖子,我猛然发现,你好屌啊!

引用 网友A:
就象电视和遥控一样的,多看看书,没人解答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年了,翻出来这个老帖子,我猛然发现,你好屌啊!回复内...

新手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