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6GK7443-1EX20卡谁用过??

楼主(2008-02-28):
用STEP7 5.4 SP3才能硬件刷新,但与CPU414或CPU416进行配置时,提示模块版本需要更新的。应该提示的是CPU,因为我CP卡是新买的版本。我在几个系统中进行扩展CP,不会都得升级CPU吧。请教各位

网友A:
硬件组态用6GK7443-1EX11替代不影响你正常使用的,你的STEP7是什么版本,我这的STEP7 5.4 SP2也没有6GK7443-1EX20,可以到西门子英文网站上下载更新包,个人偏向于直接问西门子热线要,省点功夫.至于硬件组态中涉及到的版本问题,原则是这样的:实物版本比硬件组态中的版本高,这是允许的,而且一般都可以兼容.

楼主:
有人说连CPU一道升级;有人说用11版即可代替,但一直未实现,请教有否用过这款20CP的(集成2个TCP/IP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