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电的朋友吗,请帮帮忙!

楼主(2008-02-28):
家里的断路器烧坏了,就是零线的入口那块烧黑了,找了电力公司的人来修,居然说不在他们的服务范围内,去买一个新的自己装,那个断路器我弄了半天就是拆不下来,
现在天快黑了,我也没办法就干脆直接把上下零线单独抽出来用绝缘胶布连在一起,已经通电了,但想向懂电的朋友问一下,这样接法有没有危险,因为家里还有几台大功率的电器,会不会烧断零线,好像零线烧断了比较危险,谢谢!

网友A:
很简单啊,买一个换上就行了,断路器是卡上去的,用起子顶一下就能拿下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但我重点想问-这样接法,如果把家里的比如电热器之类的大功率的电器启动,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A:
零线一定要接好,如果接的不好,可能会发生火灾的,建议你找一个懂电的人帮你换一个

网友B:
     在短路器的下面有一个小的头,用起子向下顶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C:
没事的,自己家的零线断了不要紧,断了再接上就是了,只要别是系统的总零线断了就行

网友D:
你现在这样应急使用可以,但是从安全角度考虑是不行的,因为你如果要维修时,你用的是单相200伏时,你只能断开火线,而零线不能断开,万一有时候你们单元进线零线也断开,你家的用电器就有带电的可能

网友E:
零线一定要接好

网友F:
安全第一

网友G:
零线可以直接连接用包布包好,火线绝对要安保险或空开。下口黄色为卡舌,用螺丝刀向下拉动一点放入卡槽就可

网友H:
这样很危险,最好换一个

网友H:
最好换一个!!!!!

网友I:
 最好换一个

网友J:
零线直接连接为问题的.相线一定要保险或空开的.

网友:
临时应急是可以的,但是最快尽快换一个好的。

网友K:
临时用一下到可以,你最好找个电工把断路器换上,这样还危险

网友L:
你那个熔断器当断路器,还传图片,不要误导,兄弟你用的肯定是开发商给安装的国产垃圾货,快换一个好点的吧?生命要紧

网友M:
,用起子向下顶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N:
零线也装保险????

网友O:
 临时应急是可以的,但是最快尽快换一个好的

网友P:
临时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