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腦如何通過人機介面讀取PLC程序

楼主(2008-02-28):
電腦如何通過人機介面讀取PLC程序
人機是pro-face 2500系列
PLC是三菱A系列和Q系列
請高手賜教!!!

网友A:
到pro-face公司做研发工程师估计就能知道了

网友B:
目前GP2000系列的支持CPU直连的模式。

网友B:
贴图没传上来。

在GP设置里的模式设定下选择“内部二端口”即可。

网友C:
数据穿越
可以的

网友D:
这样的触摸屏不多见
起吗我没有见过

网友E:
PRO-FACE是日本名牌之一啊!是可以读取的!但我不懂这牌子怎读,只懂KAHHO触摸屏的!

网友F:
这种人机我没用过,不过用三菱GOT940的话,只接就可以通过人机读PLC

网友G:
在GP上将通讯参数"Inside"实现,默认为Adpter(具体英语单词忘记了)

网友H:
三菱的直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