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件配置

楼主(2008-02-28):
在硬件配置中的采样次数和零点修正如何设置呢,或者说它们对程序有何影响呢,还有单片机中常用的毛刺处理在PLC中又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在硬件配置中的采样次数和零点修正如何设置呢?
    “采样次数”可以选择2/4/8/16/32/64/128/256输入,“采样次数”大则滤波效果好但采样周期变长,“采样次数”小则滤波效果差但采样周期变短,默认的“采样次数”为64,一般不需要改变,这时每通道的响应时间是5ms。
    “零点修正”直接输入数值即可,比如某压力传感器输入4~20mA的信号,对应工程量0~24000(量程0~2400帕,1位小数),正常时不需要进行零点修正。如果压力传感器发生了零点漂移时,就可以通过“零点修正”来进行修正,当发生正零点漂移(4mA时显示2.3帕)则“零点修正”值输入-23;当发生负零点漂移(4.1mA时已经显示0帕)则“零点修正”值输入15(0.1mA为1.5帕)。
单片机中常用的毛刺处理在PLC中是通过数字滤波实现的。

网友B(2008-09-23):
海为plc的最大亮点就是其通讯功能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