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问题

楼主(2008-02-28):
大家好:
小弟问个问题。
我最近看的基本书上,写得ADC0809与8051单片机的硬件连接图。发现在P0口都用了地址锁存器。
不明什么原因,不用不行吗?
请求大侠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在读写外部设备时 p0 第一次传出的是地址 第二次是数据

网友B:
ADC0809与8051单片机的硬件连接图。发现在P0口都用了地址锁存器。
不用不行吗?
-------------------------------------
这是外部扩展RAM的常用接法,地址锁存器中保留了低八位地址。如果用其他方法实现0809通道选择并且系统中其他器件不需要低8位地址,这个地址锁存器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