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抗器问题

楼主(2008-02-28):
我单位选用日立l300p变频器37kw做恒压供水,潜水泵功率30kw,变频器距离水泵400米,没有加装输出电抗器,最近总是烧电机,请问用如果加装了电抗器是否能解决问题?或者谁能有好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A:
[color=#008000]是否流量过大[/b]

网友B:
这么远肯定要加装的了!

网友C:
这个应该加个电抗器的,我们专业生产电抗器,现货,含税含运费的,021-64295557直线

网友D:
是啊!应该加啊

网友E:
1、这个距离太远!
2、要解决就地配电,缩短距离;

网友E:
  “没有加装输出电抗器,最近总是烧电机”

1、电机电压低,电流大,造成过热烧毁!
2、加电抗器有作用,但就是加电抗器,距离还是太远;

网友F(2008-06-12):
你好 : 电抗器、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 人:田茂伟 手 机:15000456181 联系电话:021-51111727*605 传 真:021-51111883*608 有需要请联系,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以厂价最低价销售!

网友G:
加电抗器同时降低载波频率

网友H(2008-12-26):
谁能为我介绍一个做电抗器的技术人员,熟悉电抗器的制作工艺021-57567919 13564512478 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