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连线?

楼主(2008-02-28):
很基础的问题
请教伺服驱动器连线?
用的什森创的GS0020A伺服驱动器,请问怎么和控制卡的端子板之间连线?
哪位有其他伺服驱动器的连线图也说来参考一下。

网友A:
您说清了伺服的型号,还要说情控制卡的情况,这个问题才可能有答案的.
把伺服的资料拿给卖卡的人,或者把卡的资料拿给卖伺服的人,让他们提供接线方式是比较现实的做法.

网友B:
上面的老兄可是够懒的了,不过这也算是最快最把握的方法了,只是苦了我这样的售后人员呀。

网友C:
刘工说的对

楼主:
控制卡也是"和利时"的6050.
我跟售后打电话

网友A:
6050?如果和利时解决不了,可以咨询01062325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