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西门子的什么型号驱动?

楼主(2008-02-28):
-、1P  6SN1146--1ABOO--OBAI
   SIMODRIVE
   U/E--MODULL    INT--EXT。  5/10KW
二、1P  6SN1123--1AAOO--OHAI
    SIMODRIVE
    LT--MODUL    INT。  8A
请问这是这是西门子的什么型号驱动?

网友A:
这是数控系统的东西啊,6SN1146是电源模块,6SN1123是驱动模块.

网友B:
wl2156说没错。

楼主:
   -、1P  6SN1146--1ABOO--OBAI
   SIMODRIVE
   U/E--MODULL    INT--EXT。  5/10KW
二、1P  6SN1123--1AAOO--OHAI
    SIMODRIVE
    LT--MODUL    INT。  8A
请问这是这是西门子的什么型号驱动
这是我门公司从意大利进口的冲压设备,以前没有见到这样的驱动,也不知道大概的情况。
哪位高手能提供相关的资料吗?
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C(2008-04-11):
是西门子的611U系列驱动器。

网友D(2009-07-14):
1p 6sn1227-2ed10-ohao是什么模块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于1p 6sn1227-2ed10-ohao是什么模块啊?

西门子1LF3电机系列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