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真的很很很重要

楼主(2008-02-28):
那是2006年在浙江中大饲料做电工时的二件事,那厂由两处变压器分别向两个车间供电,新车间在建设中用老车间的电作临时电,后新车间刚直接用另一个电源供电时,一个刚刚招来的电工在没查清电源的情况下,把两处电源并起来了,而且当时他没有万用表的,第二天由于挖机要过领导要我拆新供电的电源,我拉下开关本想马上就拆,当时还是量了一下,全都有电~~~~~~~~~~第二件是水电安装的装好后让我送电,我又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有两相电阻为零的,我关掉所有分开关依旧如此,终于查到三相小断路器回路排是用单相两线的回路排并起来的~~听说那安装工还是做了好多年的了,从没出过这种事的??我们从事这一行一定要做到停电`验电`装设接地线`悬挂标示牌,装设遮拦,安全保证生命,生命是自己的!!

网友:
要做到对自己负责,一定要验电.

网友A:
工作那么多年,都有一些回想起来总是有点后怕的事

网友B:
严重支持.停送电,及各种复位工作都得与相关人员协调好,做好检查程序和安全措施,消除人的惰性,首先保人其次保设备,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C:
一时的疏忽,换来终身的遗憾,切记!!!

楼主:
我发现我现在所在的印染厂里的三相电机色标线全不按常规,他们把绿线做接地的,黄'蓝'红'电机主线,希望大家有点标准观念!还有就是注意查清电路了,现在没规矩的人太多了.

网友D:
安全真的很重要

网友E:
  所以说大家一定讲究安全操作规程啊。。
做事宁愿慢一点啊
出了事就麻烦了。后悔就来不及了哈

网友F: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牢记心里。

网友G:
安全第一.

网友H:
安全第一

楼主:
昨天一台据说是台湾产的高温染色打样机,我按黄,绿,红,接线头,接头刚接好,那厂方代表说了一句,黄线是接地线差点把我笑死,唉,什么颜色都能作为接地线?还是正规厂家?还说是台湾的标准?

网友I:
电工越做越胆小

网友J:
不被他人伤害,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

网友K:
每人只有一次生命,所以要珍惜生命,做到你好我好大家好

网友L:
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脚的,做这一行就是这样,不过还是安全第一,
 自己注意一点就是的,特别是高压电,我是搞工控的强电,弱电都有。有一次我们维修变频器的时候,电解电容一下炸飞掉了,四飞五散的。我就在旁边,好险呀。还好我注意一点了。

网友M:
糊涂一时,后悔一世。

网友N:
是啊
所以我只有低压24V的。。。

楼主(2008-04-15):
还有,现在的电缆线质量很差,大家注意了,有很多中间有接头的,负载一重就会烧电机或是电线短路!

网友O:
是的,做电工小心点是好的,要有这个习惯,我们厂里以前有个老师傅做了20年的电工居然在用电转的时候没注意就被电死了

网友P:
小心驶得万年船,不变的真理!

楼主:
昨天晚上修开水箱,一开始是合不上漏电开关的,后来查了查,再动了一下有水的电线,量了一下,电阻达到1M以上,通电,开关没跳闸,我打开龙头洗手,发现有点带电的感觉!用电笔量了下,水箱外壳有电,关掉再查,原来是水位开关开裂,上面有水往开关上流!现在发现做电工时间长了,是容易感觉出电来,而一不会触电!

楼主:
最麻烦的也许是纺织印染的轧车传动电机,前边是齿轮箱,经常会因为油封坏而导致电机进油!一般是没事的,可是如果油中有水就会造成匝间短路!这种电机平时发现有油只要轴承不坏最好不要动,否则有点麻烦!

网友Q:
台湾的好像是红,黑,白吧

绿是接地线

单相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们这里的台湾设备接线是这样的

网友Q:
干我们这行的,先要对自己负责

网友R:
作业的时候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开不得半点玩笑。

楼主:
大家共勉,一时的疏忽,终生的遗憾!

楼主:
又到热天了,许多电工就开始穿凉鞋甚至是拖鞋了,注意一点呀!小心触电 !

网友S:
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网友T:
生命是无价的,只有一次,别的还可以重来,

网友U:
生命诚可贵,安全价更高。

网友V:
安全真的很重要
生命诚可贵,安全价更高。

网友W:
引用 楼主:
又到热天了,许多电工就开始穿凉鞋甚至是拖鞋了,注意一点呀!小心触电 !

不会吧?可以穿凉鞋拖鞋?没有工装的吗?

网友X:
支持一下,生命只有一次

楼主:
有人总爱冒险,当我们万不得已要带电作业时,应该用单手操作,必须要穿绝缘鞋,身体不能和导电物体挨在一起!

网友Y:
安全地一!!!!!生命只有一次

楼主(2008-05-23):
再说安全!炎夏又到了,吊扇又是一个杀手,去年我在一个厂做电工时,发现有风扇是用铁丝吊起来的,只有两根,有很多磨断了一根,有一次是把电线也磨断了掉下来了,好在没人在下边!劝大家做电工为他人生命考虑一下吧!!!!

网友Z: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牢记心里

网友AA:
干我们这行的,越干越害怕··

网友AB:
一定要做到停电`验电`装设接地线`悬挂标示牌,装设遮拦,安全保证生命,生命是自己的

网友AC:
做这行的确实很危险,估计每个电工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大家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细心,一次马虎就可能终生受害了.我认为做我们这行的应该高收入,我们这行既是技术活又是高危作业,高收入才能对待起咱们的工作

网友K:
生命最可贵.................

楼主(2008-07-15):
接着说安全,今天我厂新装一台机器,由于旧机刚拆再装新机的,所以主线没动,可是主线的总开关下桩有三台机器线的<,这台机器的线是独立的>以至于当班电工拆了旧机控制台后,主线就用胶带包了下了,开关底下的这根线没拆,而原机器边也没挂牌提示有电....今天机械厂的来安装,胶带一撕就想接了,当时他撕了两根的绝缘胶带,一不小心就发生了两根火线短路了(当时正是吃饭时间我在吃饭,不在场)可是空开没有跳,好在没有发生触电事故,安全要时刻记在心上呀,验电不能忘呀,另外就是给他人一条生路,做事按点规矩办.

网友AD: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牢记心里 。我们往往是活干得多了,思想上也就麻痹了。今天带电接导线的时候,就不小心被麻了一下。“停电、验电、接地线、挂标示牌、装遮栏”这五步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到底做到多少呢?一般我在日常工作中只能做到停电、验电、挂牌,10KV作业或在配电系统低压柜上作业必须做到接地、装遮栏。

网友AE:
支持一下,生命只有一次   老虎不好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