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把电视机烧了!!

楼主(2008-02-28):
   点低啊,憋屈啊!近日安装一7.5Kw三肯变频器,配装一供水控制器,远传压力表组成横压供水控制系统.安装初调一切正常.到现场调试.栽了.栽了.送电启动变频器.当频率刚到10Hz时.村长就连跑带颠来说快停车,村里的电视机烧了5台.这真是莫名奇妙!电视机烧了和变频器有何关系?村长说当时试变频器时电灯突然闪亮闪亮.电灯烧了10多盏.完了犯事了.这罪可不小.破坏公物啊!各位高工你们能告诉我这是为啥子呀??
                                                         小问好

网友A:
与这个没有关系呀....

网友B:
电源接地电阻有问题???

网友C:
依我看只是你在试机时运气太差,刚好电网出问题,我想应与你的变频没关系的.

网友D:
只能是你的运气套差了,你还赔偿拉?

网友E:
零线断了

网友F:
是不是真的啊?好像没听说过。

网友G:
村长想讹诈你,不想给你变频器钱!!!!你想想!即使烧了五台电视机,肯定会有一段时间全部才能陆续反应到村长那里,村长怎么会在变频器启动的几秒钟内就统计出是有五台烧了?而且一口咬定是因为变频器引起的?

网友H:
变频器前面加滤波器了没?

有可能是变频器的谐波返回到电网上了。

但是你的变频器功率不大,我想不至于烧电视把

网友I:
7.5KW的小机器不至于吧,应该跟你设备没关系

网友A:
我怀疑村庄里用电从你那里过去的吧,也怀疑你把人家的零线搞掉了.....

网友J:
to 通讯网
你说的有道理。支持

网友K:
零线断了,并搭在火线上。380v高压送入住宅区。

网友L:
1、烧电视机、电灯,显然是零线断线造成的!与变频器运行无关!
2、要么是接入变频器时,把零线给弄掉了,电工安装操作的问题!?

网友G:
看样子像是前段村里因地线问题或别的原因,村里烧了电视,村长很郁闷,不知该找谁索赔,正好找你垫背。告诉你解决的办法,一口咬定,肯定不是变频器的事,然后找一台有电视机的屋子,重新启动变频器,可能会有些干扰,两个同时开,让事实说明问题。

楼主:
    我说各位高工啊!!你们实在是太有才了!!!在下佩服的五体投地.要是有六体,一定是六体投地.你说怎么就那么寸.30多米的防水电缆下线的时候皮破了.更奇怪的是在试用变频器之前曾用工频启动过.正常啊!只是压力高哦.这不是点低是神么?
                              小问好

网友L:
  “30多米的防水电缆下线的时候皮破了”

1、那就是说一相接地故障;
2、当发生一相接地故障时,接地电流通过零线造成零线电压漂移!

网友M:
怎么没有脉冲漏电保护器?

网友N:
是不是电网出问题了,跟变频器没有关系,我认为

网友O:
零线接地不好
不过也不会刚好试机时出问题
烧烧香

网友P(2009-04-12):
应该是零线断了

网友Q:
电源接地电阻有问题???

西门子611U驱动电源上电测试时,

肯定要烧附近电脑,电视电源的.....

网友R:
楼主还在吗?这么久了应该查得出问题了吧?快点公布答案吧!我可是等不急了

网友S:
变频器前面加滤波器了没?

有可能是变频器的谐波返回到电网上了。

网友T:
建议以后少接村庄的改造 人为破坏严重 还有可能成为某些人眼里的反动派

网友T:
同意通讯网的观点

网友U:
想不到还有这样的事情

网友V:
我遇过电机有问题,把别的220的变频器共烧3台,而且都是电源的滤波电容爆炸.最后把电机打开发现的线圈匝间烧黑短路.变频器11KW电机11KW的.

网友W:
同意通讯网的观点,村长不是好鸟!

网友X:
你检查一下是否零线断线?确认断零线与你无关,你就免责了。要知道在农村电力质量奇差,就是没有你的变频器在投切,也有相当大的可能烧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