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普通日光灯问题

楼主(2008-02-29):
普通日光灯8W.20W.30W.40W灯管的激发电压是多少伏.正常发光后,两端电压各是多少伏.谢谢!

网友A:
激发电压:
用2500v摇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同意二楼的,激发电压用摇表摇一下就知道了,至于正常发光后两端的电压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啊,模糊有点印象好像不到一百伏的样子,因没啥实用价值,没怎么研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