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K6150Bi维修实例

楼主(2008-02-29):
上周接用户维修函,反映沈阳第一机床厂CAK6150Bi机床开机出现:S01 伺服报警 PR  EMG 急停。

该机CNC系统是‘SMTCL NC100’,即贴牌的“DASEN 3i(三菱E60) ”。

今前往,开机即出现上诉报警,打开电器柜,看见X轴伺服放大器MDS-B-SVJ2-06的LED来回显示F1——32,见示例

网友(2007-05-14):
根据SMTCL NC100(大森3I)报警参数说明书的说明,32号提示为“电源模块错误(过电流)”故障,其原因是:

1、电机动力线(U,V,W相)短路或接地
2、驱动器故障
3、电机故障

用万用表测量没有发现短路和接地现象,又测量电机绕组,结果U相断路。

取下电机电源插头,再次测量放大器至电机的电缆,发现断了一根线,接临时线一试,故障排除。

此故障费时一天,主要换线太麻烦了,要拆很多护罩、履带等等,这个是全封闭机床的“优点” 。

例2:
一个用户打电话说,他们的CAK6150Bi坏了,电话又说不清楚,第二天乘坐长途公交车,屁颠屁颠摇到哪里,又座火三轮到达用户处。
到后,一看现场,X轴的护罩已经拆下,露出了滚珠丝杆及连接器。问操作工,说是正在车削,就出现报警了,消都消不掉。

上电开机,开机画面一过,就出现
           S03伺服报警  NR  51  X
按复位键,能清除,过几秒,马上又变成
          S01伺服报警  PR  51  X,
再按复位键,已不能清除。

查《报警参数手册》
51——过载2
原因:  在伺服上,超过单元最大电流的95%的电流指令持续1 秒以上。
           在主轴上,超过连续额定的负载持续30 分钟以上。

估计用户看了手册,怀疑机械过紧造成,结果发现机械没有问题,这时就不晓得咋个办了。

打开电气柜,看见X轴驱动器上发光二极管来回显示
          F1→2d
查《报警参数手册》
2d——电机端编码器数据异常
原因:电机端编码器或线性伺服系统中的直线光栅尺,在数据中检测到异常。

初步判断是电缆连接不良或电缆断线,检查后没有发现问题,这时怀疑编码器有问题了。
由于没有备件,采用交换电机的方法,即在驱动器这边,把X轴的反馈电缆插头和电机电缆与Z轴互换连接,连接无误后,开机,显示器出现
          S01伺服报警  PR  2D  Z
驱动器出现
         F1→2d

最后判断编码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