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CAK系列车床故障的排除

楼主(2008-02-29):
例1 、主轴无力(2007.6.26)

一台CAK3675数车,系统:GSK980TD,变频器:沈阳北辰SC1000,主轴电机:5.5KW,主轴转速:200-3000(手动卡盘2000)。

一用户反映才买的4台CAK3675机床,在低速50r/min,吃刀量1mm,F0.1mm出现闷车(即主轴停住),后在相同速度下,手逮住卡盘(注意,此法不可取,十分危险)也能使主轴停下。

此现象明显是转矩太低引起。

由于用户不了解变频调速原理,当变频器带普通电机长期运行时,由于散热效果变差,电机温度升高,所以不能长期低速运行,如果要低速恒转矩长期运行,必须使用专用变频电机。

再加上没有仔细看说明书,以为从0-2000转都能正常使用,按说明书要求最低转速是200转,低于此转速虽然也能转动,但转矩很低,将影响正常加工,应避免安排加工低于200转以下的工件。

北辰变频器是V/F控制方式,这种变频器本身就是在低速时输出转矩较低,要提高低速输出转矩,只能修改参数满足其要求。

主要有以下几个参数:

1、转矩提升(补偿):根据现场情况适当增加设定值,加大后要十分注意电机的温度和电流,过大将会损坏电机;

2、中间输出频率电压;

3、最低输出频率电压。

参数1一般单独使用;

参数2、3在不使用1参数时使用,低速输出转矩不足时根据实际情况增大2、3参数设定值,如果出现启动时冲击较大,减小设定值。

本例适当增大设定值后问题解决。

其它变频器也可以参照本例。

强烈建议不要长期在机床规定最低主轴转速下运行。

以上方法,仅供参考。

例2 、Z轴运行不稳(2007.6)

机型:CAK50135nj ,系统:GSK980TD

故障现象:

快移倍率100%的情况下,在自动运行G00时,Z轴出现一冲一冲的现象,快移倍率50%的情况下,则无此现象;

快移倍率50%、100%的情况下,手动快移也无一冲一冲的现象。

排除方法:

初步分析是Z轴的快移加减速时间参数不合适造成,原Z轴加减速时间参数25#=80,由于不同机床有不同的机械性能,故根据现场情况试把参数减小为60,下电后再上电,故障排除。

注:加减速特性调整
    加减速时间常数越大,加速、减速过程越慢,机床运动的冲击越小,加工时的效率越低;加减速时间常数越小,加速、减速过程越快,机床运动的冲击越大,加工时的效率越高。

   加减速时间常数相同时,加减速的起始/终止速度越高,加速、减速过程越快,机床运动的冲击越大,加工时的效率越高;加减速的起始/终止速度越低,加速、减速过程越慢,机床运动的冲击越小,加工时的效率越低。

   加减速特性调整的原则是在驱动器不报警、电机不失步及机床运动没有明显冲击的前提下,适当地减小加减速时间常数、提高加减速的起始/终止速度,以提高加工效率。加减速时间常数设置得太小、加减速的起始/终止速度设置得过高,容易引起驱动器报警、电机失步或机床振动。

例3、主轴速度显示不正常(2007.9.4)

上周去某学校安装调试4台CAK40100和4台CAK3675机床,系统都是FANUC 0i Mate TC;

其中一台CAK3675主轴转速显示不正常,如给定500转,目测实际转速也差不多,速度也很稳定,没有明显的速度波动现象,但显示在5~600转之间变化;

怀疑:

1、主轴编码器机械连接不良;
2、主轴编码器与主轴的同步皮带松劲不合适;
3、主轴编码器至CNC线路不良;
4、主轴编码器不良。

排除方法:

针对以上4个疑点逐一排查,当进行第4项时,由于无备件,就把另外一台好机床的编码器拆过来装上,上电试机,一切正常。

例4、刀架不能转动(2007.10.30)

一台CAK3675,系统GSK980TD。

故障现象:刀架不动。

开机后在诊断页面对照电气原理图,检查输入输出信号,没有发现异常,打开电气柜,让操作工,按换刀键,刀架电机正转继电器动作,接触器就是不吸合,检查发现刀架反转接触器触头粘连,其常闭触头被断开,由于刀架正反转接触器互锁,致使正转接触器不工作,换一个接触器后问题排除。

例5、回零发生软超程报警(2007.11.19)

某单位一台CAK3675,系统GSK980TD。

故障现象:X轴回零发生超程报警。

打开参数表,把X正方向软限位数字改大,执行X回零,到位停止后,再把参数还原。

例6、433报警(2007.11.19)

某学校一台CAK40100,系统FANUC 0i Mate TC。

故障现象:X、Z轴433报警

X、Z轴433报警,维修手册提示为电压过低。由于该机床周边几台同样机床无此现象,怀疑本机电源有问题,打开电柜,就发现供给伺服放大器电源的断路器跳闸,由于电源没有送到伺服放大器,所以发生433报警,合上断路器后,开机,故障排除。

例7、Z轴运行有噪音(2007.11.20)

机型:e-CA6140,系统:GSK928TE。

故障现象:Z轴运行有噪音

到达用户那里后,问操作人员,说是正在加工零件,突然就有噪音了,检查发现润滑不来油,把油加了还是不来油。
估计是油泵(电子润滑泵,直流24V)有问题,经检查后发现油泵是好的,电压也正常,怀疑油路有堵塞。打开机床润滑油池,油还是满的,一摸电子润滑泵,比较热。先拆下进油管和滤网,刚一拿出,就发现润滑油不对,油池面上一层油约一指厚,下面的润滑油全是程浆糊装,难怪不来油。清洗和换新的润滑油后运行,噪音剧减,还有一点声音,不过不影响正常使用。

顺便又看了一下主轴润滑油,也是程浆糊装,还是换油吧。

原来老板为了节约,使用的尽是再生油。

例8、CAK50135nj软限位问题(2008.6.3)

机型:CAK50135nj,系统:GSK980TD。

一用户反映说是新买的机床,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软限位,在电话里面给他讲了一下,用户听不明白,6月2日到用户那里,经检查参数设置正确,没有被修改过(本身就不会)。
经询问,在上星期开机就开始加工,后又转产,重新编制程序,由于编程时疏忽,运行时Z轴快速运动,最后压下限位开关才停住,幸好没有撞车,这时才发现没有软限位。
问他每次开机是否回零,回答是从来没有,基本晓得原因了。
让他关机再开机后回零后,又移动轴,当移动到快要压住开关时,系统显示超程,轴停止移动,软限位起作用了。
一般机床限位保护有两重保护,即软限位和硬限位,软限位应该是在硬限位之前动作。
软限位的坐标设定值,是在机床建立机械坐标系后才起作用,所以请开机时一定要回零(使用绝对值编码器除外)。

 例9、不能开机,屏幕不亮(2008.7.4)

机型:CAK6180D,系统:FANUC 0i Mate TC。

按系统上电按钮,屏幕不亮,打开电柜,检查发现稳压电源指示灯微亮,测电压只有3.6V,取下+24V电线,电压恢复,说明负载有轻微短路,由于该+24V分别给几个地方

网友A:
“原来老板为了节约,使用的尽是再生油。”
太有才了。

网友B:
太好了!全是经验之谈。值得学习!继续努力!

网友C:
在01年的时候原单位买了一台CAK6150P的车床,大森III数控系统,手动变速,当时主电机制动还靠电磁离合器的,现在好象都改电子制动了,好几年了,自己已经在别的行业了。看到这个帖子很亲切,当时成为工控网的会员就是想学一点那个方面的知识

网友D(2008-06-02):
 本部专业维修松下伺服电机,驱动器,并于近日隆重推出上门维修服务,速度快,技术好,价格惠,是你理想的合作伙伴.

     联系人:    程工

  电话:    0512   61262172

网友E(2008-10-07):
在01年的时候原单位买了一台CAK6150P的车床,大森III数控系统,在面版上按绿的第一下行就报警了着是怎么回是

网友E:
24V电压没有怎么半

报警表能给我发过来吗

网友F:
谢谢提供数控机床的维修经验.

网友G(2009-03-19):
看来细致认真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H:
求购台湾HUST 通用数控系统H2PN-T,13058308481黄先生2009.4.15前有效

网友I(2009-07-23):
谢谢了,收藏了,有机会一定再仔细的看看。

网友J:
我公司是专业批发和零售大连机床和沈阳机床各种书空机床配件和普通机床配件,加工中心配件等系统配件,有书空技术问题请来电话

大连芳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大连,沈阳机床配件中心)

0411-39873629

QQ:952835431

网友K(2009-10-29):
我公司有一台沈阳数控车床,控制系统是dasen9i的,但资料意识。申请资料下载

楼主(2009-12-01):
引用 网友K:
关于我公司有一台沈阳数控车床,控制系统是dasen9i的,但资料意识。申请资料下载

DASEN-9i 操作编程手册

DASEN-9i 连接、PLC 手册

网友L(2011-05-29):
CAK系列车床 刀塔锁不住求助?

网友M:
对:ksmingming 关于

CAK系列车床 刀塔锁不住求助?

内容的回复:检查一下刀塔上的霍尔元件有没有坏,反锁继电器有没有问题,机械方面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M:
楼主这些经验都很难得,讲得比较细致.赞一个!

网友N:
变频器带动变频电机 在低速的时候好像就是扭矩比较小

网友O(2012-02-21):
楼主有没有沈阳第一机床厂e-CA6140的电路图,能否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楼主有没有沈阳第一机床厂e-CA6140的电路图,能否上传一份,谢谢

e-CA6140的电路图

网友R(2012-06-19):
学习啦,对我很有用  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楼主的帖子

网友S:
很好的东西。。。谢谢。。。

网友T(2012-11-07):
楼主有没有沈阳第一机床厂CAK5085NI的电路图,能否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U:
请问楼主有没有CAK3675V的原理图,麻烦上传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