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问题?

楼主(2008-02-29):
小弟刚刚接触伺服,请问动态制动器和电磁刹车是同一概念吗?它们指什么?
还有在再生制动器又是什么?谢谢!

网友A:
电磁刹车是一种外加装置,类似于离合器,在伺服中起到停机后的力矩保持作用,俗称“抱轴”,一般不主张用于制动过程。

动态制动是某些伺服厂家设计的一种紧急情况下快速停车的伺服内部的功能性电路,比如三菱的J2,是通过切断主回路后,以一对继电器触点,将UVW三相绕组中的两相直接短接,以绕组内阻直接消耗电机的反电势发电能量,优点是可以实现快速制动,缺点是电流和力矩冲击很大,而且不受控,另外由于只有两相参与动态制动,所以从原理上讲,制动过程不平顺。Fanuc的αi数控专用伺服的动态制动电路,则引入了3只低阻值功率电阻和2对继电器触点,因而相对而言,可以提供更加平顺,冲击稍弱的动态制动。动态制动后的位置是无法控制的。

总之,电磁刹车勿用于制动,动态刹车多用于紧停。

网友B:
楼上讲的真详细!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