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系列卡件应用注意事项

楼主(2008-02-29):
2各模块注意事项概述
2.1 AI模块:首先要确定被测量信号与AI模块的拨码开关对应正确:1-ON——测量电压;1、2-ON——测量电流;2、3、4-ON——变送器方式。
在变送器方式下必须防止对应外部通道短路!内供电时绝对不能反接!举例:当用的是测电流方式时(即1、2-ON——测量电流)用来测量热电偶,就会造成测量值偏小!
2.2 DIO模块:防止220V以上交流或110V以上直流高压进入端子通道,以免造成模块烧毁!

2.3 FPI、SD模块:首先,必须确保每个通道是独立的走线,同时是用屏蔽双绞线!每次更换模块以后,其新换上的模块的参数必须保持以前模块的设置!如需更改可另行设置。
在出现通信或信号干扰问题时,大多数是走线的问题。
2.4 VC模块:首先,两路LVDT通道用独立电缆,防止相互干扰。其次,保证所用电缆是屏蔽双绞线,且屏蔽连接正确。最后,在更换新模块替换时,其参数设置及PIDC都必须和更换前模块一致,如需更改可另行设置。然后重新设置零点、满度。
2.5 COM模块:通信必须使用屏蔽双绞线。每次更换模块以后,其新换上的模块的参数必须保持以前模块的设置!如需更改可另行设置。具体操作可参见COM模块的用户使用说明说书。
2.6 光线转换器:在工程调试阶段务必要把两个通讯网都试通,方法是先上第一个网的一对光纤转发器,调试通了再换成另外一个网的调试。
首先确定光纤对应接好,使模块上的报警灯熄灭。同时转接板上面的端子正确连接 。
例如端子上的CLK2+必须对应接线上的CLK2+
最后必须必须设置好DPU上的速率与光线转换器上的速率匹配一致。
DPU对应使用第二档:750K;光线模块也对应使用第二档:750K。
2.7 底座:由于机柜两路底座方向相反,所以必须确保拨码开关正确设置:1——OFF;0——ON,注意低位是在哪个方向!
2.8 485网络:网络拓扑一般采用终端匹配的总线型结构,不支持环形或星形网络。在构建网络时,应注意如下几点:
1.采用一条双绞线电缆作总线,将各个节点串接起来,从总线到每个节点的引出线长度应尽量短,以便使引出线中的反射信号对总线信号的影响最低。图8所示为实际应用中常见的一些错误连接方式

(a,b,c)和正确的连接方式(d,e,f)。a,b,c这三种网络连接尽管不正确,在短距离、低速率仍可能正常工作,但随着通信距离的延长或通信速率的提高,其不良影响会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是信号在各支路末端反射后与原信号叠加,会造成信号质量下降。
2.应注意总线特性阻抗的连续性,在阻抗不连续点就会发生信号的反射。下列几种情况易产生这种不连续性:总线的不同区段采用了不同电缆,或某一段总线上有过多收发器紧靠在一起安装,再者是过长的分支线引出到总线。
总之,应该提供一条单一、连续的信号通道作为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