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4个字节怎么在程序里表示

楼主(2008-02-29):
(无正文)

网友A:
不会吧,需要那么大的数?

网友B:
4个字节最大可以表达2的31次方那么大的数,有21亿多;如果需要更大的数那么可以把目标工程量除以8个字节的数,然后处理商;当然,具体的问题可以具体分析,楼主不妨把工程实例列出来。

网友:
.....................真需要那么大?????????????????

楼主:
就是长点的数据格式,不是纯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