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利用光偶的问题

楼主(2008-02-29):
我现在有一交流12V电源给一灯供电,里面有一常开触点控制,但我要在灯亮的时候同时取出一个信号来驱动24V继电器,想用光偶来做,下面是我想的一个原理图,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并且,要想实现的话光偶要选什么型号的(光偶选型我不会啊,如果哪位有着方面的资料望告之).第一个图是控制原理,第二个 是我的方案.其中灯和常开触点是一体的,不能引出线来.

网友A:
整流与灯并接?!

网友B:
整流必须是独立的,可以与灯并联。而且也得不到24v直流。光偶可以从plc取电

网友C:
直流12V直接接光藕输入端,光藕会马上损坏!!!!!!!!!!

楼主:
我现在的控制要求就是在电路中采取串联的方式取得一个信号,把这个信号处理后给PLC做输入。不知道这么做了,想问问大家

网友D:
光耦可能承受不了灯那么大的电流,需要根据灯的电流,在整流装置并接分流电阻,光耦的选型基本什么型号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