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02-29):
大家好:我使用的台达PLC是14SS和20EX两种PLC,用同一台电脑和同一根通信线分别对两台进行通信,14SS可以通信,但20EX就是通信不上,“通讯侦测”的结果是“通讯联机失败”,因为以前我还对20EX写过程序,现在我想把程序再改一下,但就是通信失败,所以我推测可能是这台20EX的通讯口坏了或者是通信有问题,但又不敢完全确定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希望个位高手能帮我解答一下,在下菜鸟不甚感激!!!谢谢!!!

网友:
1\通讯介质.
2\通讯参数.
3\通讯距离.
楼主能告知以上三条数据么.偶好试试....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1\通讯介质:同轴电缆
2\通讯参数:PLC默认
3\通讯距离:≤1.5m
谢谢您尽快回复。。。

网友:
我手边没有同轴电缆..用的是原配通讯线..有个20ex.借了个14ss.试了下.都可以正常通讯....没有问题..

楼主:
正长情况下是可以通讯的   我这个20EX以前也是可以的
现在却不行的

网友A:
PLC站号是否修改过?在软件里把PLC通讯站号1改为2或3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