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低压配电柜中无功补偿用的电容的好坏怎么测量?

楼主(2008-02-29):
低压配电柜中无功补偿用的电容的好坏怎么测量?

网友A:
正使用的,我们是用钳型电流表测一下电流!没安装的,用摇表测,也可用电容表测!

网友B:
楼上的方法我们也用过,不错的.

楼主:
谢谢分享方法。不知容量大小与钳表测的电流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就是有没有一个公式,多大容量对应多大电流?

网友C:
与电压关系比较大
也与谐波大小有关

网友D:
kvr的容量乘以1.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