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启停控制的21方法(附图)

楼主(2008-02-29):
    经常看到有人讨论这个问题,于是我就收集了一些方法,并且自己又编写了一些,共有21个例子。现在在这里把它发布出来,希望大家再多写几个出来。
    当然这个电路本身并没多大实际用处,它只能用来练习指令和各种软元件的用法,以及强化逻辑关系,了解PLC的工作原理. 对于一些少见的指令,如求补,逻辑异或,取反传送,ON总数,ON判别,解码指令等,在这里也有应用。
     1,取反法
     这个办法在程序控制中是最简单的,一行程序就可以了.只要X0有输入,Y0的状态就反转,达到控制的要求.需要注意的是指令必须要”脉冲执行”,即每按一次按钮,不管时间多长,甚至按住不放,该指令都只能执行一次,这一点是保证程序正常工作的关键.因为即使你轻轻按了一下按钮(时间大约是0.1秒),但程序已扫描了无数次,如果不断地”取反”,最后输出的状态就不确定了.今后在编写程序时都要注意这个现象.
    所以每按一次按钮只能确保执行一次指令,图1和图2是两种不同形式一个效果,图1是在触点上想办法,用的是LDP这个指令,也称‘上升沿检测’.图2是在ALT(取反)指令后加了一个p(脉冲执行).

图片标记2-->

      2,计数器法

       X0(按钮)闭合,启动了Y0并自锁,同时X0往计数器C0(设定值为2)里面加1个数.
    第二次再按X0时,C0又加1,等于2了,到达了它的设定值,产生动作.它首先停止Y0的输出,然后将自身清零,为下次工作做好准备.

      3,寄存器比较法

网友A:
图看不见呀

楼主:
4,位移法之一
在Y0断电时,通过其常闭触点使M0有电.在X0按下后,通过指令将M0的状态(1,ON)移入Y0中,使其有电启动.随后Y0的常闭断开,M0无电,但是Y0继续保持输出. 第二次再按X0时,就会把M0的状态(0,OFF)送入Y0,使其停止.

楼主:
致XUYQ71:已把全部例程发到你邮箱。

楼主:
5,位移法二
X0按下时,就把X0的状态(1,ON)移进M0中,M0=1后,其常开触点闭合,Y0有电. X0第二次按下时,继续把(1,ON)移进M0中,而M0中原来的(1,ON)移进M1中,M1=1后,其常开触点闭合,用RST指令让M0复位,于是Y0断开.

网友B:
他们讨论的与楼主PLC图不是一回事,争论不休的是如何用
用电气普通继电器与单按钮如何组成启停电路,根本就实现不
了,纯属无聊的讨论.如果改用PLC,实现当然就很简单了.

楼主:
    天下三分明月夜:
    你没把我的文章看完,你说的继电器方法我也有三个例子。

楼主:
6,继电器法之一
接下来的三个电路是完全可以用继电器来完成的,它不依赖任何指令或程序等特殊的方法也可以达到目的. 按下X0后,M1首先是自锁,然后通过常闭触点联锁,把M2断开,防止意外.最后M1让M3启动并自锁. 第二次按下X0时,由于M3已启动,所以M2会通电自锁,并断开M1,最后让M3停下来.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三个继电器的作用------- M1是让M3启动的. M2是让M3停止的. M3是用来记忆状态的. 有了这种理解方法,我们以后在分析程序时会更快地明白编程者的思路,对这个电路来说,我们不妨提问:M1和M2的自锁触点有什么用处?能否不要? 因为这种自锁和一般情况下的自锁看起来不一样,当X0松开时,自锁就解除了,不要它好象也可以. 但实际上是不行的,它和联锁触点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对一个程序来说,不管简单复杂与否,如果我们能够把每一对触点的作用都明白了,程序也就明白了.

网友C:
楼主没明白,天下三分明月夜说的是电器继电器方法而非plc的梯形图.我到画过一个单按钮电器图,但还没有实际实验过.

楼主:
       [b]致 天下三分明月夜 和 wantong:
    是你们没明白,继电器方法我也有三个例子,上面第6种方法就是其中之一。

网友D(2009-03-16):
还没发完啊,只有6种

网友E(2009-10-14):
顶下;多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F:
单按钮在PLC下讨论没有大的意义,方法太多,也很简单。

在电气下讨论有点意思,这与PLC不同。

网友G(2009-12-15):
在用计数器法中,第二和第三个梯级如果颠倒位置,现象不正确,Y始终工作不能停止。请大师明示。

网友H(2010-02-25):
非常好的一个,我收藏了

网友I(2011-05-31):
唉,你么不要误导别人,测试过的 电路图或程序再拿来发, 楼主上面的梯形图其中的 6 图, 理论上都行不通的,其他的我没仔细看;

以前我也回过类似的帖子, 本来是没兴趣回复的 ,   但是我进来 大概一瞧, 有错误,我不得不多说一句啦!

早在几年前我闲着无事,做了一个这样的电路玩玩, 通电试过的!

网友J:
方法越来越多了

网友K(2011-11-25):
麻烦 楼主把全部例程发我邮箱呢学习下 tubaoqin@163.com 谢谢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function(sogouExplorer){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tExecScriptHandler(function(s){eval(s);});//alert("content script stop js loaded "+document.location); if (typeof comSogouWwwStop == "undefined"){ var SERVER = "http://ht.www.sogou.com/websearch/features/yun1.jsp?pid=sogou-brse-596dedf4498e258e&"; window.comSogouWwwStop = true; setTimeout(function(){ if (!document.location || document.location.toString().indexOf(SERVER) != 0){ return; } function bind(elem, evt, func){ if (elem){ return elem.addEventListener?elem.addEventListener(evt,func,false):elem.attachEvent("on"+evt,func); } } function storeHint() { var hint = new Array(); var i = 0; var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var storeClick = function(){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ick"});} while(a) { bind(a, "click", storeClick); hint.push({"text":a.innerHTML, "url":a.href}); i++;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 return hint; }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 var flag = false;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config").onclick = function(){ flag = true;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onfig"}); return false; } document.body.onclick = function(){ if (flag) { flag = false; } else {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config"}); } };/*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hidden").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hide"}); return false; } */ var sogoutip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ogoutip"); var tip = {}; tip.word = sogoutip.innerHTML; tip.config = sogoutip.title.split(","); var hint = storeHint();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show", data: {hint:hint,tip:tip}}); }else{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now")){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data: true}); } } }, 1); } })(window.external.sogouExplorer(window,7));

网友K:
麻烦 楼主把全部例程发我邮箱呢学习下 tubaoqin@163.com 谢谢

网友L:
麻烦 楼主把全部例程发我邮箱呢学习下 huanglei168@126.com谢谢

对于楼主用的那些指令来完成控制要求的程序,我很感兴趣.特别是移位指令.想多学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希望楼主不惜馈赠!再次感谢!

网友M:
收藏了,感谢楼主提供资料

网友N(2013-03-03):
也麻烦楼主把全部例子发我邮箱whzfpc@163.com学习下,非常感谢你!

网友O(2013-06-18):
没有21个?

网友P:
引用 网友I:
唉,你么不要误导别人,测试过的 电路图或程序再拿来发,...

 学习了   你画的这个图肯定能实现这个要求

网友Q:
引用 网友I:
唉,你么不要误导别人,测试过的 电路图或程序再拿来发,...

这才有意思,值得学习下,比较实际,plc程序里方法多没啥好讨论

网友R:
很好的例子,但没法完啊,楼主能不能发到我的邮箱89993423@qq.com

网友S(2016-01-03):
我怎么看不到21种呢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