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扶梯节电设计

楼主(2008-02-29):
要求:
一、电动扶梯的结构组成,机械转动链及工作原理
二、电动扶梯运行特点及对电气传动系统的要求
三、对目前几种电动扶梯节电方法的分析与比较
四、电动扶梯节电器电路设计、安装、调试
就上面四种要求
如果谁要 这方面的资料或论文
望能提供帮助
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A(2008-11-02):
机械传动部分和原电控部分保留,这样工程量会小很多,用变频器和其内部计时器功能,在上下乘梯入口各加装一对红外开关用来检测有无人乘梯。当在一段时间内无人乘梯,变频器以低速运行,当有人乘梯时,红外开关会有个触发信号驱动变频器全速运行。因为原来的电控部分有很多保护开关量,重新设计的话很麻烦,所以还是保留比较好。

网友A:
挺简单的,有时间多交流一下。

网友B:
我也需要,有TX有的话,不妨发表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机械传动部分和原电控部分保留,这样工程量会小很多,用变频器和其内部计时器功能,在上下乘梯入口各加装一对红外开关用来检测有无人乘梯。当在一段时间内无人乘梯,变频器以低速运行,当有人乘梯时,红外开关会有个触发信号驱动变频器全速运行。因为原来的电控部分有很多保护开关量,重新设计的话很麻烦,所以还是保留比较好。

好几年前,上海的公共场合的扶梯(地铁、地下通道等)就采用了这种节电方式。

网友D:
1楼的方法很好,既达到节电目的,又不需做太大的改动。

网友E(2009-01-06):
CROUZET小型控制器可以完全符合扶梯的应用

毕鹏冲

网友F:
旁路控制器,使用于西子OTIS,产品稳定。

卢希臣  13989809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