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机起升钢丝绳托绳装置的设计及应用

楼主(2008-02-29):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高层建筑和工程设施的建设也越来越多。伴随着高层和超高层建筑设施的建设,对建筑用塔式起重机的性能要求和使用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大型建筑工程中,大型塔式起重机有时要用数台,加上其它施工机械,一个建筑工程要用数十台建筑机械才能完成。这样,在施工工地上有时要架设好几台大型塔式起重机,由于受到空间位置的限制,塔式起重机的工作幅度有时就要发生相互重叠,为了避免相互干涉,则使相互的起升高度不同,从而使起重臂避免了相互干涉。但是,由于大型水平变幅塔式起重机的起重臂一般都比较长,一般都达到50m以上,最长的可以达到75m左右。起重臂上的起升钢丝绳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发生下垂,由于起重臂比较长,另外大型塔式起重机的起升钢丝绳直径比较大,其自身重量也比较大,有时下垂的长度达到3m左右,一般情况下也达到2m左右,如图1所示。这样大的下垂长度在施工中容易发生互相干涉,有时也和建筑物发生干涉,为了防止干涉,只得加高塔式起重机的起升高度,而这样有时要受到塔式起重机本身独立起升高度的限制或附着位置的限制是难以实现的。而发生这种干涉是非常危险的,容易发生安全事故。所以,怎样解决大型水平变幅塔式起重机在施工中这一问题是非常必要的。现就为一种臂长为74m的大型塔式起重机设计的起升钢丝绳托绳装置的结构原理和使用作一介绍。

1、托绳装置的工作原理与结构

1.1原理

起升钢丝绳托绳装置的工作原理如图2所示,变幅小车向前运动时推动托绳前车3,托绳前车通过托绳牵引钢丝绳11牵引托绳后车9一同向前运动,在托绳后车托绳轮上的起升钢丝绳就被托绳后车托起。同样,变幅小车向后运动时,推动托绳后车,托绳后车牵引托绳前车向后运动,在托绳前车托绳轮上的起升钢丝绳就被托绳前车托起。调整好托绳前车和托绳后车之间的距离,就可以使起升钢丝绳最大的悬垂高度减少到最小。

1.2结构

前后托绳装置的结构是一样的,托绳架体由型钢和钢板焊接而成,四个滚轮一边两个在起重臂下弦杆上表面滚动,并在滚轮前后的架体上安装弹性撞块,在架体下面装上用尼纶棒加工的托绳滚轮。

2、托绳装置的穿饶方法与调整方法

2.1穿饶方法

按图2所示将托绳小车放置在变幅小车前后,把托绳车牵引钢丝绳的一端锁紧在托绳前车(A)上,经过臂尖滑轮、臂架上的滑轮组、臂根滑轮、托绳后车、变幅小车,最后把钢丝绳的另一端锁紧在托绳前车(B)上。

2.2调整方法

将托绳前车与后车保持起重臂长的一半距离,通过调整托绳前车上的“A”、

“B”钢丝绳夹来调整钢丝绳的松紧,最后用2个钢丝绳夹将托绳后车固定在托绳车牵引绳D处。当绕绳完毕后,将小车前后操纵几次来检查系统的运行是否正常。

另外必须注意,在托绳车牵引钢丝绳穿过托绳小车和变幅小车的导向轮时不要与变幅钢丝绳互相干扰。在使用托绳小车时确保弹性撞块安装在托绳小车上,严禁安装在变幅小车上。但是在不用托绳小车时,必须把弹性撞块安装在变幅小车上。

3、结束语

如图3所示,起绳钢丝绳托绳装置在我国东海天然气储备工程项目的大型水平变幅塔式起重机实际使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减少了塔式起重机的架设高度,节省了施工成本,提高了施工效率。笔者认为,随着大型塔式起重机在大型工程中的运用,这一问题越来越会引起施工方的重视,托绳装置将会逐步运用在大型塔式起重机上的。同时笔者认为,对于防止起升钢丝绳的下垂所引起的安全问题应在相应的起重机械技术标准和安全标准的修订中予以考虑。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