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OPC服务器开发工具比较

楼主(2008-02-29):
1、 WTOPCsvr.dll
2、
我2004年获得WTOPCsvr.dll的代码,这个代码是我学习VC++的启蒙,也是我学习OPC服务器开发的最重要的资料。用VB开发OPC服务器的话,可以说是首选,简单调用WTOPCsvr.dll的API就可以开发服务器。我到现在还是很钟爱这份代码。完全用MFC的方式,通过嵌套类实现COM组件的接口,代码比较清晰。
2、Iconics 2.11和FactorySoft 2.03的服务器开发工具

他们之间也不知道谁抄袭了谁的代码,Iconics的实际上就是提供一个Modbus OPC服务器的源码。而FactorySoft也除了也提供OPC服务器的代码外,也提供了类似于WTOPCsvr.dll的DLL,也就是FSServer.dll。总体来说,感觉FactorySoft的代码质量高点。通过ATL多重继承类来实现组件接口
3、Ifix OPC Server Toolkit 7.16

这个表面上是个OPC服务器开发工具,其实OPC接口只是驱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只是实现了DA1.0的规范。这个开发工具的重点是驱动组件,还不是OPC。代码质量高,比较复杂。
4、顺便提一下我自己的OPCMaster.exe

下载网址:http://bbs.ifixonline.com/forum-18-1.html

是在优化了Iconics和FatorySoft的Modbus 服务器的代码基础上开发出来的,主要架构改成了插件式,也就是把驱动的那部分代码移到了独立的DLL,也就是插件。以后开发新的驱动,只要开发一个新的DLL就可以了,而无须了解OPC是什么东西。大大降低了重复的工作,稳定性和可扩展性加强了。

[b]譬如,我要开发支持GE的SNPX协议,只要开发一个叫OM_GE_SNPX.dll,然后修改一下Drivers.ini文件的内容就可以了,而无须修改OPCMaster.exe的任何代码。

附件内容:
1、OPCMaster.exe是OPC服务器主程序,直接运行OPCMaster.exe即可。
2、OM_ModbusASCII.dll是支持Modbus ASCII协议的驱动插件。
3、OM_ModbusRTU.dll是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驱动插件。
4、OM_ModbusTCP.dll是支持Modbus TCP协议的驱动插件。
5、OM_ModbusMMF.dll是支持Modbus MMF协议的驱动插件。(这个是我定义的一个规范,目的是让服务器能访问用户自己开发的应用程序的数据)
6、Modbus_TCP_Simulator.exe是Modbus TCP Slave 的仿真软件。方便测试OPCMaster.exe的Modbus TCP协议
7、Drivers.ini是驱动插件的配置文件。
8、VMemory32.dll是实现共享内存的工具。详细说明在"VMemory32.dll(一个实现跨进程访问的简单工具).doc"
9、VMemoryApp是VMemory32.dll使用范例VMemoryApp.exe的源代码。可以用来测试OPCMaster.exe的Modbus MMF协议

网友A:
 高手啊,学习了,期待有更多更好的帖子出来.

网友B:
目前的很多OPC服务器/客户工具都是从 FactorySoft 派生出来的,FactorySoft 堪称鼻祖。

网友C:
To: kking
你可能不知道FactorySoft的工程师是从Iconics公司离开后把Iconics OPC ToolKit 的源码也带走,后来Iconics告他们,FactorySoft要给Iconics授权费。

The Factory Soft toolkit from Emation is very old and does not support Visual Studio 2005. Users cannot create OPC Alarm and Event servers and Window CE.

1) Iconics has Wizards to quickly create OPC Server
2) Iconics comes with the Modbus OPC Server sources
3) Iconics has a much better Documentation and examples
4) Iconics can Run as a service
5) Iconics supports Windows CE based Servers

楼主(2008-04-14):
OPCMaster的最新版本更加稳定,效能更高。而且是支持国产的设备免费的软件,对国外的驱动暂时还不开放(也是为了保护国产),预计第3季度可以出炉。

网友B:
这个还真不知道,Jim Hansen以前是Iconics的?FactorySoft至少10年前(大约1996?)就出OPC开发工具了,难道是从Iconics带走的?
引用 网友D:
To: kking
你可能不知道FactorySoft的工程师是从Iconics公司离开后把Iconics OPC ToolKit 的源码也带走,后来Iconics告他们,FactorySoft要给Iconics授权费。

The Factory Soft toolkit from Emation is very old and does not support Visual Studio 2005. Users cannot create OPC Alarm and Event servers and Window CE.

1) Iconics has Wizards to quickly create OPC Server
2) Iconics comes with the Modbus OPC Server sources
3) Iconics has a much better Documentation and examples
4) Iconics can Run as a service
5) Iconics supports Windows CE based Servers

网友E(2008-09-15):
OPC太复杂,一般的人只能用人家现成的控件就算不错了;

其实完全可以用一个标准的通讯对话协议取而代之;

网友F:
对OPC一窍不通,正在努力学习当中

楼主(2008-11-15):
可以从www.opcmaster.com下载OPC相关源码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G:
Ifix OPC Server Toolkit 7.2已经实现了OPC DA2.0的接口,另外也支持AE 1.0的接口。

代码是不错,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H(2009-09-05):
我敢刚看了楼主的这个程序,怎么只能读不能写标签啊.

网友C:
To: kking

引用楼上的说话:FactorySoft 堪称鼻祖。

这是不对的,ICONICS公司才是鼻祖,ICONICS公司是独一无二的监控软件以OPC为核心的软件。没有其他软件是以OPC为核心的。听说ICONICS公司年底会发布OPC UA的开发工具。目前没有其他的公司提供OPC UA的开发工具。

网友I:
不成熟的东西还是少用的好,OPC UA过10年会流行的

网友J(2011-10-22):
OPC技术很实用哦。

网友K:
我现在准备用WTOPCsvr做个opc服务器,但不知道从何入手,不知道楼主可否指点一番

网友L:
牛人啊 我的路还很长

网友M(2012-07-22):
OPC Server SDK开发包

史上最简单的OPC Server SDK开发包,最少只需调用4个函数即可完成一个OPC Server的开发。不需要知道OPC规范、也不需要知道任何COM/DCOM、ATL、MFC的知识,不需要理解wchar_t、BSTR等宽字符,甚至不需要理解注册表操作和命令行参数。只需要会C++和会使用标准DLL即可。

OpcSvrSdk开发包SDK是基于win32平台,满足OPC Server DA1.0/2.0/3.0规范的快速OPC Server开发工具包。标签数没有限制,也没有限制并发客户连接数,更没有限制每个连接客户可建立的数据组数。内部标签组织采用HASHMAP组织,极速的检索速度。

opcsvrsdk开发包包含如下内容:
demo/ 例程,利用本开发包和C++开发OPC Server的例程
bin/ 编译好的opcsvrtst.exe例子OPC Server
opcsvrtst/ opcsvrtst例子OPC Server的VC9源码工程
opcclinet/ OPC客户端测试工具,供参考
sdk/ opcdasvr.dll和opcdasvr.h以及方便开发的辅助C++源码
wopc3tst/ opc da3.0 的IOPCItemIO接口的简易测试代码。
OPC Core Components Redistributable (x86) 105.1.zip OPC基金会的发布安装包。
OPC Server DA开发包opcdasvr使用说明.doc

http://www.tomchina.cn/tomopc.html

网友M:
http://www.tomchina.cn/tomopc.html

OPC Server SDK开发包

史上最简单的OPC Server SDK开发包,最少只需调用4个函数即可完成一个OPC Server的开发。不需要知道OPC规范、也不需要知道任何COM/DCOM、ATL、MFC的知识,不需要理解wchar_t、BSTR等宽字符,甚至不需要理解注册表操作和命令行参数。只需要会C++和会使用标准DLL即可。

OpcSvrSdk开发包SDK是基于win32平台,满足OPC Server DA1.0/2.0/3.0规范的快速OPC Server开发工具包。标签数没有限制,也没有限制并发客户连接数,更没有限制每个连接客户可建立的数据组数。内部标签组织采用HASHMAP组织,极速的检索速度。

opcsvrsdk开发包包含如下内容:
demo/ 例程,利用本开发包和C++开发OPC Server的例程
bin/ 编译好的opcsvrtst.exe例子OPC Server
opcsvrtst/ opcsvrtst例子OPC Server的VC9源码工程
opcclinet/ OPC客户端测试工具,供参考
sdk/ opcdasvr.dll和opcdasvr.h以及方便开发的辅助C++源码
wopc3tst/ opc da3.0 的IOPCItemIO接口的简易测试代码。
OPC Core Components Redistributable (x86) 105.1.zip OPC基金会的发布安装包。
OPC Server DA开发包opcdasvr使用说明.doc

网友M:
OPC Server SDK开发包

史上最简单的OPC Server SDK开发包,最少只需调用4个函数即可完成一个OPC Server的开发。不需要知道OPC规范、也不需要知道任何COM/DCOM、ATL、MFC的知识,不需要理解wchar_t、BSTR等宽字符,甚至不需要理解注册表操作和命令行参数。只需要会C++和会使用标准DLL即可。

OpcSvrSdk开发包SDK是基于win32平台,满足OPC Server DA1.0/2.0/3.0规范的快速OPC Server开发工具包。标签数没有限制,也没有限制并发客户连接数,更没有限制每个连接客户可建立的数据组数。内部标签组织采用HASHMAP组织,极速的检索速度。

opcsvrsdk开发包包含如下内容:
demo/ 例程,利用本开发包和C++开发OPC Server的例程
bin/ 编译好的opcsvrtst.exe例子OPC Server
opcsvrtst/ opcsvrtst例子OPC Server的VC9源码工程
opcclinet/ OPC客户端测试工具,供参考
sdk/ opcdasvr.dll和opcdasvr.h以及方便开发的辅助C++源码
wopc3tst/ opc da3.0 的IOPCItemIO接口的简易测试代码。
OPC Core Components Redistributable (x86) 105.1.zip OPC基金会的发布安装包。
OPC Server DA开发包opcdasvr使用说明.doc

网友N:
OPC2Modbus应用具体案例汇总

交流QQ:2373304289

1、避免DCOM配置

众所周知,当OPC服务器和OPC客户端运行在不同计算机时,需要进行DCOM配置。由于DCOM配置纷繁复杂,不利于系统的维护。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现场使用了浙大中控OPC服务器,SCADA系统原来当做OPC客户端运行在分布式的计算机上。为了解决上述提出的问题。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了我司提供的OPC2Modbus 软件网关,运行在OPC服务器同一台计算机上,把OPC服务器内部的数据点映射到OPC2Modbus内部的Modbus TCP服务器上。这样SCADA系统则通过Modbus TCP协议和OPC2Modbus软件网关通讯,实现了SCADA系统和浙大中控OPC服务器之间的通讯,避免了DCOM配置。

2Linux平台、WinCE平台或者不带OS的硬件设备访问OPC服务器的情况。

LinuxWinCE平台上支持OPC客户端是很费劲的,周折的。而不带OS的硬件设备更是不可能支持OPC客户端。为了实现这类设备和PC上的OPC服务器的通讯。同样可以在PC上运行OPC2Modbus软件网关,把OPC服务器内部的TAG点映射到OPC2Modbus内部的Modbus TCP服务器上。这样这类设备通过网口的Modbus TCP或者通过串口的Modbus RTU协议就可以访问到OPC服务器内部的数据点,读写都是没问题的。

3OPC2Modbus网闸

我司还提供嵌入式的硬件网关,采用低功耗的Intel凌动CPUXPE操作系统。硬件网关内部跑OPC2Modbus软件网关,把软件固件化。这样PC接了这个网关,其它控制设备通过串口访问内部的Modbus RTU服务器,从而就可以读写到PC上的OPC服务器了。把OPC服务器转成Modbus RTU服务器后,就是网闸了,客户端和服务器之前没有网线连接,病毒无法通过网络传播了。

网友O(2012-11-15):
最近正在搞这个东东,以前没接触过,比较费力

网友P(2016-12-21):
正在研究,感谢楼主!

网友Q(2018-01-03):
希望有用,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