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T变频器

楼主(2008-02-29):
求CT变频器 UNI3401系列说明书
请问CT变频器 UNI3401系列15KW报CL1是什么问题  谢谢
13405254393贺

网友A:
CL1的故障代码的意思是:在设置电流信号给定时,5号及6号端子(模拟输入1)上的电流信号丢失。

网友B:
  那位兄弟维修过CONTROL TECHNIQUES变频器SE11200025 SE 0.5M型号。报警HF 92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C(2008-04-02):
有问题找我呀!电话:15957591118

网友D(2008-06-17):
HF 92用户代码非法操作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