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功率伺服电机

楼主(2008-02-29):
    我想请教大功率直流伺服电机的特点,和应用.为什么工业上要应用大功率伺服电机.他和一般伺服比有什么优点,价格如何.谢谢.

楼主:
各位好心的大虾,有道是燕过留声,人过留名.顶我一下吧.

网友A:
直流伺服的目前在某些小功率和大功率领域有广泛应用,在其它特殊领域也仍有应用,在中等功率范围,基本上已被交流伺服取代。因此大功率直流伺服的卖点就是功率超大,应用比如冶金行业。

至于“为什么工业上要应用大功率伺服电机,他和一般伺服比有什么优点”,不言而喻的,也是唯一的就是功率能力大,伺服性能大同小异了。

由于大功率伺服个儿大,量小,所以价格也很高。

网友B:
呵呵,没错,因为大,销量不会很多,成本一直保持,所以价格也就下不来。

楼主:
非常感谢 是不是功率大 出劲就大或是转速高 但是力矩电机扭矩也很大 呵呵 我现在搞不清楚功率大有什么好处 呵呵 请你们不要笑我无知 呵呵

网友A:
没错!功率和力矩并非同一概念,大功率电机的转速未必一定很高,但力矩通常不会太小。而力矩电机力矩很大,但功率未必就大。

功率大,望文生义,就是适用于需要驱动功率“很”大的的场合,比如冶金行业的某些重载设备。

网友B:
其实伺服电机分为3哥档次,低惯量、中惯量、大惯量。低惯量转速:3000转扭力小,中惯量:2000转扭力一般,而大惯量:1000-1500转扭力很大,分别应用的行业不同。

网友C:
同一个惯量的电机 一般功率大的  扭矩就大些

网友D:
个人认为,伺服电动机之所以比同参数的普通电动机和变频电动机好,主要是能够实现精确定位,制动性好.

网友A:
相同基座号,相同堵转力矩,高速电机的功率自然高于低速电机。

伺服电机的分类方法很多,可以按惯量分类,基座号分类,转速分类,功率分类等等。

网友B:
TO:波恩。
  呵呵认同说法,可能就最多能分这么细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B:
TO:初感人生
不用谢谢了,请大家喝酒就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