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伺服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8-02-29):
 我的目的只是利用伺服系统来验证位置算法的正确性.
1.方案一,由PC机,运动控制卡,驱动器,电机组成,我想做位置控制闭环,并且自己编制位置控制算法是否合适?若不行的话,是什么原因?运动控制卡是不是把电机运动控制做成了库函数,我们都是调用而已啊?无法控制电机运动轨迹的原因?
2.另一方案,由PC机,自己设计的DSP板卡,驱动器,电机构成位置闭环伺服系统,再来验证位置控制算法.
   上述两种方案那种更适合?而且最终要应用到两轴机床上,目的也是要验证位置算法的正确性.但是我一直没想清楚,关键是第一种方案问题在那里.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第一种方案的话,你最好能自己开发界面, 这样的话,直接调用控制卡的数据库即可, 具体的有实际成功案例的,我找找看。

楼主:
derek-w,第一种方案可以吗?请教过其他人,他们说不太行,因为库函数之间关系比较复杂,并不独立,可能涉及的问题很多,我没找到案例

网友B:
如果你的目的是验证位置算法的正确性,用现成的卡可能更方便.不是所有的卡都"把电机运动控制做成了库函数,我们都是调用而已啊?无法控制电机运动轨迹的原因"

楼主:
TO:刘岩利老师,波恩老师
   目前数控是速度和位置要求高速高精度,是不是位置环主要控制位置,速度环主要控制速度,要位置环和速度环都需要使用高精度的控制器,才能满足高速高精度的要求?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B:
速度,是位置的微分;位置,是速度的积分。速度环与位置环是不能完全分开说,也没有必要完全分开说的。
要位置环和速度环都需要使用高精度的控制器,才能满足高速高精度的要求

网友C:
高速高精度有时候很难实现,或许只能比较好的满足其一
理论总是和实际有点出入
而且机械总是有磨损、惯性、工作环境等问题

网友D:
首先,高速高精往往是一个相对概念,十多年前,1um分辨率可谓高精,30m/min的进给速度就可谓高速,而如今这些已经沦为非常平常的指标。
其次,高速高精的数控需求确实难于同时实现,目前就数控而言,系统的算法分辨率已经可以高达1nm,1um分辨率下的插补速度已高达240/min以上,即使是1nm分辨率下的插补速度也可以达到30至60m/min;而机床执行机构的运行速度确很难高于120m/min。

因此,对于机床而言高速高精的实现对控制系统和驱动系统,乃至机床结构都有相应的要求。

如果仅仅是为了验证算法,可以找一款处理能力足够强的运控卡,和性能过得去的伺服系统,运控卡可以提供不同层面的应用函数,有单纯控制算法的,也有包含运动控制的,如果想验证位置闭环算法,就调用底层算法函数,然后自己做上层算法,至于电机运动轨迹自然也要自己规划,如果直接用板卡现成的函数,则确实灵活性,可控性会受到较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