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伺服电机的方式

楼主(2008-02-29):
脉冲式和模拟电压控制伺服电机的方式分别用在那种场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脉冲式,上位开环定位控制
模拟电压,速度控制或上位全闭环控制

网友B:
伺服其实很简单,现在常用的也就三种控制方式,速控制,位置控制,扭力控制,最常用的算是位置控制,要是说好调的话,伺服比变频好调多了。

网友C:
"要是说好调的话,伺服比变频好调多了。"
给个理由。谢谢

楼主:
谢谢你们,尤其波恩,精辟

网友D:
废话,闭环比开环当然要好调

网友E:
“废话,闭环比开环当然要好调”
那到未必,有些特殊情况下,半闭环比全闭环好调,开环比闭环好调。

网友F:
没正儿八经的搞过伺服,有机会得学学

网友G:
半闭环比全闭环好调,开环比闭环好调"同意

网友H:
我调过全闭环的放卷张力控制,可是不好调呀,且容易出现问题,后来半闭环使用,很好很稳定。

网友I:
"伺服其实很简单,现在常用的也就三种控制方式,速控制,位置控制,扭力控制,最常用的算是位置控制"
这句是正确的
"要是说好调的话,伺服比变频好调多了"
这句以初学者还是有难度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网友J:
接触过了就懂了

网友D:
“半闭环比全闭环好调,开环比闭环好调"同意”
同意什么?
都没说调什么参数
既然开环这么好,还要什么闭环

网友D:
 终场决杀: 半闭环比全闭环好调,开环比闭环好调"同意
同意什么?
都没说调什么参数?在什么情况下调
开环这么好,还要闭环干嘛

网友K:
脉冲式控制伺服为位置控制方式。

模拟电压控制伺服电机为速度控制方式。

后者可以有上位来实现位置闭环控制。

通常,闭环精度高,响应快,但是调试难度要高些。全闭环就更难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