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与8种组态软件通讯讲解

楼主(2008-02-29):
海为PLC与组态软件通讯介绍:

一、注意要点:
    1、因为目前组态软件不直接支持海为PLC设备,只能使用Modbus通讯协议与海为PLC进行通讯。对不直接支持海为PLC设备的触摸屏和文本显示器,也使用Modbus通讯协议与海为PLC进行通讯。
    2、在组态时需要将海为PLC的位(X/Y/T/C/M/SM)地址或寄存器(AI/AQ/TCV/CCV/V/SV)地址转换为Modbus的地址,见下面“Haiwell PLC通信地址代码表”,如M0=3072 M11=3083 V0=512 V200=712。
    3、海为PLC的Modbus的地址以0为开始,如果组态软件中Modbus的地址也是以0为开始则直接使用转换后地址(如M0=3072 M11=3083 V0=512 V200=712),如果组态软件中Modbus的地址是1为开始则必须将转换后地址再加1(如M0=3072+1=3073 M11=3083+1=3084 V0=512+1=513 V200=712+1=713)。
    4、海为PLC的所有通讯端口默认的通讯格式是:波特率19200/数据位8/无校验/停止位2/RTU,即19200,8,N,2 RTU。
    5、详细的Modbus通讯协议介绍请参考“海为PLC编程软件在线帮助”的通讯协议部分。
    6、海为PLC与8种组态软件通讯的示例程序可以到海为网站的“下载中心”下载。http://www.haiwell.com/download.asp

二、与组态软件通讯一般遵循以下步骤来完成:
    1、建立新工程
    2、建立通讯设备
    3、定义变量(标签)
    4、建立画面
    5、根据需要建立其他如报警/配方
    6、运行测试

    1-4步为必须完成的步骤,具体操作请参考相关组态软件的使用手册。

三、与8种组态软件通讯介绍
    因为主要难点在“建立通讯设备”和“定义变量(标签)”,下面介绍与8种组态软件通讯也着重在这方面

1、与杰控组态软件通讯(Modbus的地址也是以0为开始)
    1)、在“设备通讯”中“安装通讯驱动”,如图:

    2)、在“设备通讯”中“选择通讯驱动”,如图:

    3)、在“设备通讯”中“定义设备数据表”,如图:

    4)、在“运行数据库”中“定义变量”,如图:

2、与MCGS组态软件通讯(Modbus的地址也是以1为开始)
    1)、在“设备窗口”中建立“通用串口父设备”,如图:

    2)、在“通用串口父设备”下建立“设备0-Modbus设备”,在 “设备0-Modbus设备”下建立“通道”,如图:

    3)、进行“通道连接”和“设备调试”,如图:

    4)、在“实时数据库”页“定义变量”,如图:

楼主:
续前 3、与超控组态软件通讯(Modbus的地址也是以1为开始) 1)、在“硬件设备”中新建“设备”,类型选择“莫迪康 Modbus RTU”,如图:
2)、定义设备的通讯格式,如图:
3)、在“标签管理”增加“标签”,如图:
4、与组态王组态软件通讯(Modbus的地址也是以1为开始) 1)、在“设备/COM1”下新建“设备”,类型选择“莫迪康 Modbus RTU”,按步骤定义设备的通讯格式,如图:
2)、在“数据库/数据词典”中定义“变量”,如图:
5、与世纪星组态软件通讯(Modbus的地址也是以1为开始) 1)、在“设备驱动/驱动设备管理”窗口中新建“设备”,类型选择“标准Modbus协议/ Modbus RTU(十进制地址)”,如图:
2)、定义设备的通讯格式,如图:
3)、在“变量字典”中增加“变量”,如图:
6、与开物2000组态软件通讯(Modbus的地址也是以1为开始) 1)、在“硬件系统”下新建一个节点,在节点下新建“设备”,类型选择“其他设备/Modbus RTU兼容设备”,按步骤定义设备的通讯格式,如图:
2)、在“标签”中增加“标签”,如图:

楼主:
续前 7、与力控组态软件通讯(Modbus的地址也是以0为开始) 1)、在“实时数据库/IO设备驱动/PLC/Modicon(莫迪康)/MODBUS(ASCII&RTU串行口通讯)”下“添加设备驱动”,按步骤定义设备的通讯格式,如图:
2)、双击“变量/数据库变量”打开“变量定义”窗口,如图:
3)、按“点组态”打开“数据库点定义”窗口,如图:
4)、从“数据库点”中选择点“定义变量”,如图:
8、与紫金桥组态软件通讯(Modbus的地址也是以0为开始) 1)、在“数据库/设备驱动/PLC/Modicon(莫迪康)/MODBUS(ASCII&RTU串行口通讯)”下“添加设备驱动”,按步骤定义设备的通讯格式,如图:
2)、双击“点组态”打开“点组态管理”窗口,定义数据点如图:
——完——

网友A(2008-07-23):
好像都是modbus通讯,只是一种协议而已

网友B:
海为PLC?第一次听说.

网友C:
与labvivew如何通讯呢?

网友D:
labvivew如果支持Modbus, 使用Modbus即可

网友E(2008-12-15):
主流组态软件都支持MODBUS-RTU方式连接,现在也有部份厂家直接集成了海为PLC的驱动,如紫金桥,超控等。

网友F:
一直用siemens的和三菱的,虽然很顺手但是总是外国的,很想用中国自己的.先下些资料看看,等有机会就用咱国产的.呵呵

网友G(2009-02-20):
国产的,垃圾就在通信控制哦

网友H(2009-12-23):
海为的模拟量和通信做得好,但电源部分还有待改进

网友I(2016-06-23):
写得不错 多多学习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