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变频器能与电机产生串联谐振吗?

楼主(2008-02-29):
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线长只有几米,电机是新的,调试过程中已烧三台电机,变频器过流,运行时间不足两分钟.有人说这是变频器与电机产生并联谐振造成的,对吗?该变频器与电机都是90KW的.

楼主:
盼望各位大师给我解惑.......在下先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咯,这个问题没人理呀.......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你把线在加长点,避开谐振

网友B:
  “调试过程中已烧三台电机,变频器过流,运行时间不足两分钟.”

1、启动频率过高,电流大的原因;
2、从新设置启动频率,启动时间;

网友B:
1、逆变电路的换流方式里,就有谐振换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谐振就是一种正常现象;
2、你的电机过流烧毁与串联谐振没有关系!

网友C:
调试过程中已烧三台电机,变频器过流
不会这么厉害吧
变频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D:
调试过程中已烧三台电机,变频器过流?变频器能与电机产生串联谐振吗?
,老大这个不能把事故说成这个复杂难懂的找不到事故原因把?这个变频器容量如何,设置上有没有问题??三台电机绝缘和接线上有没有问题?您事前都检查过吗??启动频率?电机功率?电压?最高频率?等等,您这些都检查了吗?还有就是负荷线面积够不够??接地装了没有??
调试过程中已烧三台电机,这个真的是很夸张的?

楼主:
绝对不忽悠,变频器厂家也来人了.据说是谐振产生的高电压造成的瞬时电压击穿,导致电机绝缘层薄弱部分击穿了,有道理吗?请大师们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啦!

楼主:
是谐振造成吗?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