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0故障

楼主(2008-02-29):
EV2000的37KW的变频器上电显示8888,是怎么事?各位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A:
1.操作面板与主板的连接是否不良
2.开关电源的5V是否低于4.7V
3.主板有问题

网友B(2008-07-23):
ev2000通用变频器烧坏原因有哪些??希望哪位高手解答在这谢谢了

网友B:
ev2000通用变频器刹车电阻烧坏原因有哪些??希望哪位高手解答在这谢谢了

网友C:
应该是开关电源故障,最有可能坏的就是电源厚膜,我以前就遇到过。

网友D:
EV2000 的主板上一个标V1C的是什麽东东

网友E:
变频器上电显示8888的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