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Profibus总线

楼主(2008-02-29):
netTAP

-netTAP是一种支持两个通讯接口转换的通用网关,一个是它本体上的前端连接端口,另一个通过通讯电缆引出。netTAP可以支持各种协议的设备互连。

下面是串口转Profibu-DP的一种。
它是两种协议的完全转换,不是透明传输。

一、产品型号
NT 30-DPS\X\Y :该产品有前端总线接口、后端串口接口、诊断接口。X表示后端连接为RS232/RSI232、RS485/422、RSI485/ RSI422;Y表示DSub 9针公、母或芯线,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二、功能:实现串口(Modbus RTU、ASCII、3964R)设备接入PROFIBUS总线网络,网关需用我们的免费配置软件SYCON.net进行简单的配置,串口协议(Modbus RTU、ASCII、396R)用户可根据自己设备需求配置,配置后通过诊断接口下载至网关,如果为Modbus RTU协议时,网关支持1、2、3、4、5、6、15、16号命令,Modbus设备既可做主,也可做从。该网关实现了串口协议到PROFIBUS-DP现场总线协议的转换。
三、用途:凡具有RS232/422/485接口的设备,都可以通过此网关接入PROFIBUS现场总线网络。
四、技术指标:
1、PROFIBUS-DP Slave技术参数:
可访问:循环数据
数据连接:DataExchange
传输速率:9.6KBit/s...12MBit/s
接口: RS-485隔离
前端连接: DSub 9针 母
电缆连接: DSub 9针 公
2、串口协议:
传输速率:50...19200 Bit/s
接口:RS-232,RS-422,RS-485
前端连接: DSub 9针 公
电缆连:DSub 9针 公,DSub 9针 母,或是多般芯线,根据实际情况
隔离:对于前端连接隔离。对于电缆连接根据型号
3、其他参数:
诊断连接:串口 RS-232C 非隔离
LED 显示 :设备状态 、通讯状态
电源 :18...30VDC,100mA/24V
操作温度:0...50C
尺寸(LxWxH):65x25x100mm
防护等级 :IP 20
安装 :TOP-hat导轨 DIN EN60715
电磁兼容性 :防噪声 EN 61000-6-2 、噪声辐射 EN 55011 KI.B
组态软件 :SYCON.net
操作系统 :Windows 2000,Windows XP

楼主:
特点:1.应用性能好;2.串口可以串联几个设备,应用方便,节约成本;3.应用面广,像仪表,人杰界面,UPS电源,I/O模块,PLC等等都能应用。

楼主(2008-04-01):
    在现在工业工程项目中应用相当广泛,而且性价比很高。

网友A:
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Profibus-ModBus-M产品特点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
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
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
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
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
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网友B:
学习

不错啊,好东西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楼主:
      netTAP应用方案:我手中有串口转Profibus的具体应用方案步骤,想知道的朋友,可以留下邮箱。我给大家发过去。

网友C:
      消化消化

网友D:
麻烦楼主给我传一份:alibaba_y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