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8-02-29):
   请教大家时间继电器是否能常时间通电,最常能多少时间啊,晶体管的和气囊式的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有断电延时的继电器.就长时间通电的哈呵呵...

网友A:
能长时间通电的!!而且能延时几天的!!

网友B:
同意楼上二位的,而且气囊式没有晶体管式精度高及延时范围广,气囊式还有寿命短的问题,使用一段时间后皮囊经常会漏气,或者环境不好时通气孔容易堵塞,一般用在精度要求 不高的地方,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

网友:
气囊的我只在旧货摊上和书上见过.....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