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NTOR II烧保险

楼主(2008-02-29):
大家好,设备用的是CT 的MENTOR II直流调速,现在出现一个怪问题,运行大概5分钟,调速器电子板输入的保险烧掉,显示板不亮。换完以后,运行4分钟,调速器进线中一相的保险烧掉。不知道是何原因,急呀。(以前好的,设备停用了一段时间)望大家想想办法。谢谢了。

网友A:
请问各位高手:MENTOR2的直流驱动器的励磁电压过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与参数设置有没有关系?参数要怎么样设置才能把励磁电压升高到180V

网友B:
是过电压造成的,不能仅仅用单一的快熔作过压保护,尽量选用高能压敏电阻作过压吸收,如果有能量(KJ)过来的话,快熔吸收不掉,上海赫普电力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吸能型过压保护器,选用高能压敏电阻为核心元件,是阻容吸收的更新替代产品,15902169965

网友C:
luyang 你好!
具你情况所讲,可能是MDA 2B板子有问题,你确定一下,主回路的接线相序是不是正确的,L1-E1,L2-E2,L3-E3,务必保证其相序一致!

ysn1980你好!
励磁电压是可以调的,你把6.19=1,用表量励磁输出的两根线,调节
6.09的参数,直到你所满意的电压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