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如何上传gp2500s中的中的数据

楼主(2008-02-29):
单位有一设备上用pro-facer的GP2500-sc41-24v,现想把gp2500中的数据上传到PC机,好研究一下人机界面的程序是如何编的,通过GP2500的哪一个口?用什么样的线?GP2500上有网口,通过这个网口是不是可以? 请高人赐教。 2400200@sina.com

网友A:
可以通过网口
也可以通过TOOL口
QQ 596716790

联系

楼主:
我用网线试一下,是不是要用GP-PRO/PBⅢ把gp2500中的数据通过网口上传到PC机中

网友B:
如果是GP和PC直连的话,网线的1和3,2和6要交叉的。

楼主:
我用交叉的网线试了一下,就把GP中的数据上传到了PC中,也没有输入密码的过程,是不是这个GP没有设密码。

网友C(2010-11-23):
我用了交叉的网线试了,但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有密码,但没有说需要我输入密码

网友D:
如果数据线对的话应该是有密码的,它不显示输入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