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语言

楼主(2008-02-29):
我装的S7-300怎么是英文的呀,是不是装的时候语言选择了英语?现在怎么改成中文的?谢谢

网友A:
必须为中文版的软件才会是中文界面,否则无论如何是没有中文界面的。中文版的软件典型特点是:安装时选择语言选项只有中文与英语,否则就是为英语,德语,法语等多语言。

另外,西门子所谓多语言版本的软件都是指欧洲版本。

网友B:
有什么办法能把英文汉化成中文吗?

网友C:
楼主可不可以把你那个软件发个过来
641436989@qq.com
谢谢了

楼主:
谢谢各位,软件太大了,好几百兆呢,V 5.3的应该是中文版本的呀

网友D:
下面引用由玉冰烧在 2008-2-29 21:49:00 发表的内容:
  有什么办法能把英文汉化成中文吗?
--------------------------------------------------------------------------------------------
本来就有中文版的了还汉化什么呢?

网友E:
装中文版的就可以了!
可以到电驴上下载一个试用一下!

网友F:
5.3版本的就是中文版.
其实用英文的也没什么不好撒

网友G(2008-08-17):
你的是中文版的吗,只有5.3以后才有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