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应该配多少平方VLV电缆?

楼主(2008-02-29):
我厂新上两套设备,一套电机总功率为115KW,电流大概220A,另一套电机总功率为140KW,电流大概270A,
设备离变压器有100米距离,准备放在下水道里走线,选用VLV铠装电缆,不知道能不能放在下水道里走?
115KW选用185的线,140KW的选用240的,麻烦大家看下能行吗?如果不行该如何放线?
谢谢!

网友A:
电缆选的偏大。我做工程设计都是使用VLV电缆,依我经验115KW电机用120的电缆,140KW电机用150电缆。下水道走线?怎么走啊?是不是地沟啊,如是地沟当然可以了。铠装电缆可直埋啊。

网友B:
楼主,你选的型号没有错,应该相信自己!

网友B:
0.6/1kV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允许持续载流量
型号 VV VLV VV22 VLV22 ZR-VV ZR-VLV ZR-VV22 ZR-VLV22 VV VLV VV22 VLV22 ZR-VV ZR-VLV ZR-VV22 ZR-VLV22
芯数 单芯 3-5芯
敷设  空气中 土壤中 空气中 土壤中
单芯电缆排列方式 ○○○ ○○○ ○○○ ○○○
导体材质 Cu Al Cu Al Cu Al Cu Al Cu Al Cu Al
标称截面 1.5 19 ... 24 ... 27 ... 29 ... 15 ... 22 ...
2.5 25 19 31 24 36 27 38 30 19 15 29 23
4 33 26 41 32 47 35 49 39 26 20 38 30
6 41 34 52 42 58 46 61 50 32 26 47 39
10 57 44 72 55 78 58 83 64 46 35 65 50
16 76 59 95 73 100 76 105 83 60 47 84 65
25 98 76 120 96 130 95 135 105 77 60 110 84
35 115 90 150 115 155 115 160 125 95 74 130 100
50 145 110 180 140 185 140 195 150 115 90 155 120
70 180 140 230 175 225 170 240 185 145 115 195 150
95 225 175 280 215 270 205 285 220 185 140 230 185
120 260 200 325 250 310 235 325 250 210 165 260 205
150 300 230 375 290 350 265 365 285 245 190 300 230
185 345 270 430 335 395 300 415 320 280 215 335 260
240 410 320 510 395 455 350 480 375 335 260 390 300
300 475 370 585 455 515 395 545 425 375 295 435 340
400 555 440 690 540 585 455 625 490 ... ... ... ...
500 640 510 800 630 660 520 710 560 ... ... ... ...
630 730 595 920 740 740 590 810 645 ... ... ... ...
环境温度 40 25 40 25

网友B:
表格这样复制怎么不行呢

网友C:
电缆截面积的选择应该没问题。
个人感觉剀装电缆直埋应该比下水道布线要好。

网友D:
115KW选用185的线,140KW的选用240的可以
经济电流

网友E:
是铝芯的吧,偏大了一点。

网友F:
偏大一点有好处,国内电缆厂生产电缆大多亏方,我安装德国设备时同等平方电线与德国接线鼻插入的很松,但德国电线插入国产线鼻子基本无法插入,只能剪断几根线才能插入。

网友G:
嗯.什么材质的?铜芯价是高了

网友H:
放大点有好处。
放下水道不行。直埋就行。。。。

网友I:
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