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显示不准确

楼主(2008-02-29):
我前段时间做了个煤矿绞车项目,使用的是脉冲增量式编码器.编码器安装与滚筒同轴,现在触摸屏上显示的距离很不准确,滚筒一转动,数值立刻变成400(本该是30,启动前为30),然后本该逐渐增大的数值却反而减小,大概减到100左右又逐渐增加,有时候出现溢出(设置的长度足够,2000,但有时候到1000多点就溢出).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编码器和滚筒的轴没对好?谢谢

网友A:
很想知道

网友B:
PLC的数据寄存器是否是16位的?造成数据溢出,可改为32位的

网友C:
你应用的场合,编码器线数不必太高,100-600足够,高了抗干扰能力差,再就是用手转转,前后,看看计数情况是否正确,直接上电,电机转速太快,无法正确观察

网友D:
楼主!
   我建仪你选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抗干扰性能好,无需掉电记忆,也不存在累计误差;只把接收的多圈编码器信号做一下非线性处理就可以了,因为一般绞车滚筒上钢绳都是多圈叠层的,如果是单层就不用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