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请教关于威纶位图问题

楼主(2008-03-01):
请问在M506C/T触摸屏里面添加新的位图
最近我有做一个工程用到了很多的位图,在使用中却碰到了一个让我束手无策的问题:在添加位图的时候在0状态是添加一个位图却在1状态的时候却怎么也添加不上去,我看了别人做的画面0和1状态都可以用不同的位图来显示动作。我怀疑是不是还需要什么设置。请那位高手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A:
不会吧,我试过可以的。QQ458970512

网友B:
检查您1状态的图片是不是256色的BMP格式,如果还不行可以按照http://www.weinview.cn/lxwm.asp 里面的联系方式,就近寻求服务!

网友C:
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13761012595 021-62458703,我为你详细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