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输入电流有多大?

楼主(2008-03-01):
lm393比较器,应用中发现输入基准电压的电流比较大,大约超过10mA,请问怎么会事,另外基准电压总变化,基准电压由分呀电路组成

网友A:
查一查附近电路有没问题.检测比较器有无问题.

楼主:
比较器坏了,基准电压的地受到了干扰,使基准电压变化。但是比较器正常时的输入电流有多大?我这个在有问题的时候输入电流是1mA,不是上面说的1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