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烁的白炽灯+变频器

楼主(2008-03-01):
我公司新装了一台西门子变频器在调试的时候。只要运行变频器四周的白炽灯开始无规律的闪动,我门的电机是y系列220千瓦。接线正确。。参数设置正确。所有的设备都是新的。

网友A:
电网容量是否够 运行时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电机这么大,电网容量不够吧

网友C:
是干扰吗,电网电压会掉吗?要是干扰就要考虑加个电抗器看看吧。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是一进线,就有可能是干扰,加个电抗器

网友F:
变频器干扰。

网友G:
电源线是不是太细太远

网友H:
距离变压器远,电力传输电路压降造成,电源线截面不够!

网友I:
应该是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干扰的

网友J:
加滤波器或电抗器,并且楼上说的也有道理看看电网电压

楼主:
故障查到了..是因为制动单元的出线极性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