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Honeywell DCS

楼主(2008-03-01):
在系统的维护和使用过程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妨一起研究下
大家共同提高是个好事情啊

网友A(2009-01-07):
是呀。我的ES-T和ESVT坏了一台,更换了一块代用硬盘后,用GHOST恢复只恢复51%就出现故障了。是何原因?如何安装工作站软件到普通工控机上?谢谢!

网友B:
呵呵,好严重的问题啊,你用了多久出线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C:
预防性维护的确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