镝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03-01):
今天碰到一只所谓的镝灯,只有灯炮上写的是镝灯,其它的元件上都没有任何标记。有谁知道它的工作原理,请赐教。最好有一个原理图。

网友A(2009-04-27):
 已经有原理图了,我骄傲!是不是做到最好了?

网友B:
镝灯,是不是3,5KW一个的那种啊,,,我见过还修过呢,,

不过,我问句楼主后一楼的师傅,,你们的是AC220V的吗,,。

我以前那个用的可是两相380V的耶,求解??

网友C:
有220V 也有 380V的..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D:
电压等级是由线圈决定的.有220V,也有380V的.

网友D:
电压等级是由线圈和触发器决定的.有220V的,也有380V的.

网友E(2010-04-04):
3.5KW的都应该是38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