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楼主(2008-03-01):
1MM平方粗的铜线最大能过多大的电流?电机额定电压380V,额定功率7.5KW.Y形接法.请问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空气开关,热断电器应该调到多大的电流?

网友A:
找个接触器选型手册直接查。

网友B:
D20A断路器,热继电器调到1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