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成为市场主流

楼主(2008-03-01):
在运作效率及节省能源消耗方面,自动控制阀的运用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传统产业界常用的手动阀、气动阀,在安装成本及效率上均不及电动阀。

   就产品本身而言,因电动阀具备装配容易、故障率低以及符合业界自动化需求的优点,是业者较划算的选择。因为使用一般传统气动阀,免不了要有配管、电磁阀及压缩机等才能匹配,而电动阀是以马达驱动,安装简易省事,且电动阀安装配合工厂原有的自控线路即可,可节省其他成本支出。此外,以马达驱动方式开闭较平顺,无瞬间冲力过大的缺点,故障率可大幅降低。

    不少人都认为电动阀贵,使用成本高,其实不然,如果以整体计算,传统阀要加上许多配件及管路安装,价格并未占优势,反而要承担较多的保养费。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几种来自不同厂家的电动阀,给大家做下参考。

详细说明:

  GH100系列不锈钢电动浮动球阀技术含量高,通过浙江省科技厅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具有自动补偿,无极变换口径的功能,耐高温高压,不结垢,解决当前阀门普遍存在“跑、冒、滴、漏”的四大现象,同时电机在不动作时不通电,安全防护等级高,可在相对潮湿的环境中使用,使用寿命经测试启闭50万次以上,这项产品除可应用在中央空调系统外,还可应用于食品、医药及化工等许多行业热交换器设备的自动化控制领域。
    电动球阀主要技术指标:

二线电动阀
 详细说明:
    1、黄铜锻造阀体,不锈钢阀杆及弹簧复位。
    2、合成橡胶阀芯,关闭时无气泡。
    3、常闭型阀门的KV(CV)值可现场选择,出厂时设于最大值。
    驱动器特点:
    1、可提供使用高低电压的型号。
    2、AC磁滞同步马达。
    3、手动操作杆。
    4、平面设计,动用时占用外部空间小。

网友A:
笑死人了!你算过气动阀跟电动阀整体成本对比了?一个气动执行机构加上气管加上定位器所有气动原件的价格不到一万,但一个电动头的价格动辄2,3万,比阀门本体还贵。这还不考虑到高防护等级的情况,如果在潮湿情况下需要IP68的防护等级,你自己去询价问问看价格多少吧。电动阀启动冲击大,速度慢,调节精度低,这些缺点你算进去了没?气动阀唯一的可能就是管路比较多,但也是看工艺条件的,未必每个都需要配备电磁阀等其他附件。最简单的气动阀只要两根管就可以了。所谓的安装,气动阀在出厂时候都帮你装好了,到现场只要把压缩空气连进执行器就可以了,有什么好麻烦的?在国外普遍都使用气动的,包括电厂,电动阀门只有在国内才推的开.

网友B:
上回我们也用啦一批小流量电动调节阀,装的是进口步进电机,控制精度很准确的,代替我们以前的气动调节阀

网友C:
小厂小作坊可能用电动阀,
象我们这样的大厂有巨型压缩机车间,根本不会用电动阀的

网友C:
王婆卖瓜自吹自夸;

网友D:
天下有雪,你 讲的 不 错 ,交个 朋友

网友E(2012-04-23):
气动有气动的优势,电动的对于工况要求较苛刻。主要还是成本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