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的resolver

楼主(2008-03-01):
请教:
    伺服电机的resolver确切应该叫什么?什么情况下用Resolver,什么情况下用Encoder?

    谢谢!

网友A:
Resolver:旋转变压器,旋变。精度低,但非常结实,不容易坏。反映较慢,所以运动加速度不能太大。

网友B:
旋变,典型的角精度在2分水平,需专用后续信号处理电路,信号角度分辨率多在12位以下,也有个别企业的所谓智能传感器号称20位分辨率,但自己也承认,谈不上精度。旋变完全由硅钢叠片和铜线构成,自身不含电子元件,抗冲击,耐热性很好,多用于恶劣环境,比如军方。

编码器,典型的角精度可达20,甚至5角秒,而且后续处理后可轻易达到20甚至25位的角度分辨率,编码器自身包含电子元件和玻璃盘片等,因而抗冲击,耐热性较差,多用于精度和分辨率较高的一般工业环境。

普通的增量式编码器信号接口简单,分辨率适中,价格低廉,在低端通用运控系统中应用广泛。

楼主:
回答真专业,非常感谢!

网友A:
旋变的接收电路片面增加采样分辨率是不见得有用的。过高的分辨率会引入很多噪声,对付噪声就得加滤波,加了滤波就可能影响影响系统动态响应。

如果不是为了应付恶劣环境,个人意见还是用光电编码器比较好。当然如果预算充裕,最好是用正余弦编码器,除了高解析度,对系统动态响应提高帮助会非常大。曾经有一个高速的机器项目,开始用户为了省点钱用了旋变,结果系统增益调不上去,达不到设计速度。最后电机没变,只是改成正余弦编码器,就立竿见影!

网友B:
“firstrazor”所言精辟!

只是一点需指出,目前国内的正余弦编码器的高倍率信号细分技术尚不能为多数用户甚至制造商所掌握,还很难实现产业化应用。除非直接采用国外产品。

网友C:
to:波恩

目前国内的正余弦编码器的"高倍率信号细分技术"尚不能为多数用户甚至制造商所掌握,还很难实现产业化应用。除非直接采用国外产品。
這也是我司的主力產品 慢慢取代進口產品

网友B:
那就要看“笨鸟”先生的技术推广能力和力度了,有时可能不仅仅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