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型号的问题

楼主(2008-03-01):
为什么维纶编辑软件里面的选择型号没有MT506MV,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啊?
谢谢!

网友A:
请安装EB500 V2.7.3或以上版本软件

楼主:
只有这个办法吗?

楼主:
好像还是没有吗/
这个型号是不是EVIEW的啊

网友B:
请登陆威纶网站下载最新版本软件http://www.weinview.cn/xzzx.asp?pid=1

网友C:
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13761012595 021-62458703,我为你详细解答吧